[問題求助] 三星 液晶電視 直條紋 問題

楼主(2016-09-26):
請教各位達人

朋友家中的三星電視,螢幕出現局部的直條紋,通常是在開機後一段時間後出現,短則馬上出現,有時約十幾分鐘後出現。重新開機後,又會改善,可再看一會。
連絡三星維修中心,判斷是Panel 問題,建議更新。

這狀況超出小弟能處理的範圍,須向各位達人請教一下~

這樣的狀況,是Panel 問題嗎?

能維修? 值得維修嗎?
若有維修價值,台北有推薦的高手嗎?能估個價?

TV

TV

网友:
感覺應該不是液晶屏的問題

楼主:
電視型號是 UA55B6000VM

网友:
先清潔屏線吧(隔空抓藥)
感覺面板機率50%
主板機率30%
屏線機率20%

网友:
個人建議:

自己無能力處理的話. 告知你的朋友, 買一台新的電視比較划算,但是請不要買韓貨或是面板是韓國的面板

至於若要送修我是覺得讓事主自己決定吧!

維修的價格網路上google大概多會知道.

報價"很:便宜的很多是不實的有遇過其他人九成新的電視送去修,後實際報價卻貴的跟原廠一樣,不修送回來卻變得像垃圾堆拿回來的一樣,內部的零件也未裝好缺螺絲....等.

總之若選擇送修一途,我是建議要"慎選"維修店家,google search口碑如何!

若你朋友是"價格"標,那買一台新電視是最佳選擇

网友:
韓國的面板比較容易壞掉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聽到他當初購入價格,相信他並不是價格標的人。
雖然我個人也不買韓貨,但實際操作過這台電視,發現他的使用介面跟反應速度,比一般平價國產品好很多,但是否維修或購入新機,還是要透過維修價格來判定。
不知論壇上有沒有推薦的維修商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聽到他當初購入價格,相信他並不是價格標的人。
雖然我個人也不買韓貨,但實際操作過這台 ...

如在台中拿來找我

网友A:
台北?
哪一個區.
有認識能處裡的.汐止跟永和.樹林(但這3位都不跑外面.需自送)
需要的話再講一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北?
哪一個區.
有認識能處裡的.汐止跟永和.樹林(但這3位都不跑外面.需自送)

三星直線橫線南部有人會修嗎??可否介紹一下?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直線橫線南部有人會修嗎??可否介紹一下?感激!

南部哪邊.高雄.台南.雲林我都有人可處理

网友:
三星屏=傷心屏

网友:
我的三隻鳥也有這問題,還好是出在保固期內,原廠派維修人員到府換掉整個面板,表示這問題確定是面板故障,不值維修了!

网友C:
小張先生,修理面板桃園市這邊有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張先生,修理面板桃園市這邊有人嗎

修面板:是指哪部分的.

面板維修被維修市場定義的很廣.

如是邦定tab的話.我知道桃園最少有3家以上(有熱壓機的).大園就有2家.中壢也有.南崁.八德
但是這些我都不認識.我只知道有這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北?
哪一個區.
有認識能處裡的.汐止跟永和.樹林(但這3位都不跑外面.需自送)

朋友在台北市區,所以應該是永和或汐止較為方便. 再私訊您,詢問廠商資料。

网友:
那嘉義市有熟悉的嗎??可以介紹一下!!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