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22A100-一閃即滅無背光有聲音

楼主(2016-09-26):
各位大大 大家好

銘牌

V22A100

故障情況:

有待機燈~按開機鍵~轉藍燈~畫面一閃即滅~有聲音

目前檢測情況:

拆機後先用高壓板單獨測試燈管

會亮~~排除燈管問題

持續用外接高壓板點亮燈管

開機測試~畫面正常

因此現在問題點~~放置在P+I板上

型號是: 569HE20200 V00

外觀 無爆電容

燈管插回原來的P+I板上 就是一閃即滅

我目前猜測的點~~會不會是高壓線圈

高壓線圈上面寫  ITP0523 YF 0952

google過~~找尋不到什麻資訊

請問 要拆解下來檢測嗎?

應當如何檢測呢?  這個目前都慨唸

爬文也好像沒看到教學檢測方式~~~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  處置方向跟方法~~ 感謝大家n_109|

网友A:
背光是燈管的?那可以改成LED的,直接跳過這個問題。

网友B:
請參考看看~~
TATUNG 大同 V22A100 一閃即滅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看看~~
TATUNG 大同 V22A100 一閃即滅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63-1-1.html

感謝您的回覆

有的這篇我有搜尋到~~該大大的是燈管問題!!~

跟我的不相同^^

网友C:
電容沒爆並不代表沒壞.先換掉試試....
不然就改LED的..好處是面板不會發熱又省電~(要多花些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是燈管的?那可以改成LED的,直接跳過這個問題。

感謝大大回覆

我明白這個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沒爆並不代表沒壞.先換掉試試....
不然就改LED的..好處是面板不會發熱又省電~(要多花些時間) ...

電容沒爆並不代表沒壞  這是標準的n_116|

改LED 是個好的解決方式   謝謝大大

网友D:
搞不好是控制它高壓的IC那邊的問題吧((大概?

如果可以不要拆背光的話,最好是不要拆啦...  不小心來個亮線出來

肯定只有尖叫的份,當然公板點成功的話,不考慮直接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我明白這個意思~~

發文就要名牌..

网友E:
上電測量一下高壓線7.8腳位看有無電壓,開機時是否會壓降,再分前壞還是後壞。

网友F:
既然燈管沒壞 何必傷腦筋喀 就改高壓公版 又快又便宜 何樂而不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好是控制它高壓的IC那邊的問題吧((大概?

如果可以不要拆背光的話,最好是不要拆啦...  不小心來個亮線 ...

謝謝大大 回覆~~

高壓板我手邊只有一個呢!!~

換上去也是個好辦法~~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電測量一下高壓線7.8腳位看有無電壓,開機時是否會壓降,再分前壞還是後壞。

謝謝大大 回覆~~

高壓線!!~  請問是指那邊的位置呢?  不知道這個呢? 還請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燈管沒壞 何必傷腦筋喀 就改高壓公版 又快又便宜 何樂而不為啊

謝謝大大回覆

看來我要再多買  高壓板來用了

我還真沒想過可以直上高壓板 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