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遙控器設定

楼主(2016-09-26):
請問.圖中.這款遙控器如何設定..
當初的說明書.早已丟失....也好一段時間沒拿出來用.都忘了
網路上找的方式都試過..
按設定5秒..紅燈亮放開...按電源鍵..-----當放開設定鍵後.紅燈閃2下..沒了
應該是方式不對....
這支好像是跟..WISH大買的...太久忘了...整支外觀沒任何編號..無法查說...

网友:
烏骨雞學姐賣的遙控器都是台灣宏竹出品的LCD-888 系列,你貼出的這支遙控器應該是白牌的,不過白牌的會員也是用很多,應該很多人會設定。

网友A:
按住 tv + set 幾秒後紅燈長亮,再輸入三碼的tv代碼。

若對了再上傳代碼表。

网友:
參考看看, 或再問問這幾位網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59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 tv + set 幾秒後紅燈長亮,再輸入三碼的tv代碼。

若對了再上傳代碼表。 ...

因為說明書.代碼表.早也不知丟哪去了..沒三碼的tv代碼..也就沒去試網路上找的輸入三碼的方式
直想到用自動搜尋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說明書.代碼表.早也不知丟哪去了..沒三碼的tv代碼..也就沒去試網路上找的輸入三碼的方式
直想到用自 ...

你沒看懂我的回覆!

先要確認這個問題,遙控器在你手上,這是你要做的部份---重點!

按住 tv1+ set 幾秒後紅燈長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看懂我的回覆!

先要確認這個問題,遙控器在你手上,這是你要做的部份---重點!

tv1+ set  按下後..直接長亮紅燈..沒有你說的幾秒後

輸入WISH大說的宏竹LCD-888 在網路尋找的代碼 -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tv1+ set  按下後..直接長亮紅燈..沒有你說的幾秒後

五燈大的意思 :
按住 tv1+ set
一直按到紅燈長亮的狀態下,
無法確定是幾秒拉~~~

你很可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的意思 :
按住 tv1+ set
一直按到紅燈長亮的狀態下,

大哥...我的意思是..我按住 tv1+ set 後是------直接就亮紅燈-----------
------沒有你說的幾秒後---的意思是----其他萬用遙控器 --是都有需要幾秒後-才亮燈 或閃燈 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的意思 :
按住 tv1+ set
一直按到紅燈長亮的狀態下,

終於有人懂我的語言表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的意思是..我按住 tv1+ set 後是------直接就亮紅燈-----------
------沒有你說的幾秒後---的意 ...

請直接給我要遙控的電視型號,我來幫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直接給我要遙控的電視型號,我來幫你查。

謝謝你...
我目前要查的是--SANYO-SMT-32KIE6-
但我必須說明一下..我個人有在幫親朋好友.修些輕微故障的電視..學學經驗.
因為通常都不會把遙控器順便也拿過來..所以我需要幾隻萬用遙控器.
需要常常換設定..並不是固定使用...所以可否請你.把有這支遙控器的說明書等PO給小弟我.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直接給我要遙控的電視型號,我來幫你查。

大哥.請問一下..以下這顆..保險.上面只打 20  是幾安

補充內容 (2016-9-28 06:11 PM):
以解決.以解決.以解決..

网友C:
有两种比较常用的设置方法,一种是按住设置键再按电源键灯长亮后放开,再按音量键加或减找码,另一种是按住设置键不放至灯长亮,再按音量键加或减找码,如果维修电视师傅自己维修时备用,既然说明书没了就重新买个新的就有说明书,电视万能控很便宜,淘宝价或批发价约3元人民币,没了说明书就花点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比较常用的设置方法,一种是按住设置键再按电源键灯长亮后放开,再按音量键加或减找码,另一种是按住 ...

大大提供的方式.等等來試試..謝謝
話說--重新買個新的是最簡單的事--只是整支遙控器沒任何編號--想買到相同也需要有編號才能完事
以前我也都是用..一個某某東西才多少錢而已.再買一個就好了--的這種心態
前些日.在我們痞酷論壇裡的許多文章貼文..我才發現原來我犯了很大的錯誤--
----我們論壇是屬於教學網站..專業心態..交給專業處裡..買個新的..花錢解決...都是我曾經犯的錯
任何東西都想用錢解決問題..哪麼網路上所有的教學網站.就沒有存在性的必要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提供的方式.等等來試試..謝謝
話說--重新買個新的是最簡單的事--只是整支遙控器沒任何編號--想買到相 ...

電視開機。按住SET不放遙控電源燈亮起對住電視IR
自動尋找電視關機快按任何按鍵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提供的方式.等等來試試..謝謝
話說--重新買個新的是最簡單的事--只是整支遙控器沒任何編號--想買到相 ...

想干电器维修的人就要养成收集爱惜资料和元器件的习惯,你自己在用的万能遥控器的说明书怎么能搞丢了呢?除非你的遥控没了才能丢掉原始资料。我们与一般用户的区别就是比他们认真,用户来买个万能遥控器,调校好后就把说明书扔了,下次调乱了就没说明书可查设置方法及品牌遥控代码,来找我要说明书,为了惩罚他的不认真,我会说一个遥控才一张说明书,要就1元(人民币)卖给你,我从包装盒里抽说明书给他,乖乖买了,1元钱算是让他买个教训,其实我收集了很多说明书,找张补上就好了。
“只是整支遙控器沒任何編號--想買到相同也需要有編號才能完事”,重新买个为什么要买一模一样的呢?电器更新换代快,万能遥控发展至今有千万种,老型号已没再生产,到哪去买一模一样的?万能万能,能控就好,你那个老的设置不了就扔掉,出几滴血重新买个,这几滴血就算是你这个维修师傅不认真收藏说明书的惩罚,叫做花钱买教训。
我家31年前的1985年有了第一台电视,是18”八个预选键的日本National乐声牌彩电,电视已被我几十元人民币卖废品,但说明书和电路图我还没扔掉,已保存了31年。
干维修还要养成收集元器件的习惯,特别是电阻电容这些系列化通用元件,电阻我已收集了0.05Ω~33MΩ,以前我是买买买,按系列化数值不管用得到用不到,先尽量买齐1/8W和1/4W以下功率的,后尽量配齐1/2W,再1W、2W等大功率,后是拆旧电路板元件后花时间归类按阻值存放。
另外,维修中判断损坏的元件一些可以再利用,比如三极管CE极不稳定漏电(热漏电),BE结接触不良正向电阻变大或开路,只要BC结是好的就能当二极管使用,内含阻尼二极管的大功率三极管、场效应管只要CE极、DS极不击穿,两极之间的阻尼二极管就能利用;热漏电的稳压二极管可降低参数当保护用稳压二极管。
前几天修台韩国品牌LG32”液晶电视,无电源指示灯不亮,用户说响雷后坏的,可能被雷击坏了,在路测电源进线的T3.15A保险管开路,测整流桥各大滤波电容处没短路,各二极管稳压管没击穿,目测电源板各元件看到一只高压瓷介电容圆边上有裂缝,里面发黑,旁边有个较大的电阻表面有裂痕,估计是这个电容烧了引起电阻和保险管烧断,可能不是雷击引起,参见下图,电容C102是1KV331高压瓷介,开关管两端的电容用1KV明显不足,大陆民用市电是~220V,整流输出计算峰值是311V,液晶电视电源有PFC电路,直流电压会被此电路升至近400V,工作时开关脉冲电压很高,一般开关管两端的电容会设计使用2KV的,看来厂家偷工减料降低成本,寻找元件,1KV电容没找到331的,找到拆机的2KV331,下面有裂痕开路的电阻R113是0.25Ω2W,大功率电阻备不齐,找接近的0.22Ω2W代换,T3.15A保险管是有引脚的,店里只有没引脚的T3.15A,拆下剪断引脚焊两端上,更换三元件,插上电指示灯亮背光灯亮,修复。搞维修平时多备通用件,有时不出门找配件也能连夜修复。
LG32”液晶电视电源图纸局部:

误差5%的E24系列标称基本值(用于电阻电容稳压管等系列化标称参数):

带阻尼二极管的大功率开关三极管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視開機。按住SET不放遙控電源燈亮起對住電視IR
自動尋找電視關機快按任何按鍵即可 ...

OK.這方式是.這款遙控器.自動搜尋方式..
另wooden大 提供的 按住 tv1+ set 的方式 加上wish大  提供的 台灣宏竹出品的LCD-888 系列 網路找的代碼
以上2種..經測試都可以正常...
感謝各位..謝謝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問題是----因電池電量不足----所引起的設定失敗
導致原先網路所找的與BEER大所提的方式相同的都失敗...
換了2顆電池..目前2種方式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這方式是.這款遙控器.自動搜尋方式..
另wooden大 提供的 按住 tv1+ set 的方式 加上wish大  提供的 台 ...
電池電量不足

作为维修师傅不该出这种低级错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旧电池有时是不准的,我常用指针表直流500mA档快速测电池的短路电流,指针指不到头表示电池内阻变大,容量将尽,负载能力差,电压高也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维修师傅不该出这种低级错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旧电池有时是不准的,我常用指针表直流500mA档快 ...

這就是專業與不專業問題  一堆三腳貓自已回很行
其實都往往忽略基本功  忘了基本又突快往往誤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提供的方式.等等來試試..謝謝
話說--重新買個新的是最簡單的事--只是整支遙控器沒任何編號--想買到相 ...

這隻遙控器我有說明書。有很多。給我你的ID我傳給你

或者是你也住高雄就來我這裡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隻遙控器我有說明書。有很多。給我你的ID我傳給你

或者是你也住高雄就來我這裡拿 ...

感謝你..目前已經解決網路上找的代碼可以使用(我只需要能開機..音量.選台.其他功能沒差)
...我在台中.有需要時我再密你.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