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JYDZ-17D九陽豆漿機-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6-09-26):
豆漿機拿到時,
插電完全無燈號,
二話不說...拆機...

型號

電路板
保險絲燒毀+防突波器(壓敏電阻)爆裂

保險絲燒毀(10A 250V)

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爆裂FNR 10k-271

更換零件後電路板

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TNR391K代替

完修囉~~
又有好喝豆漿了~~

月底了~~請記得多多飼公狗~~

補充內容 (2016-9-27 06:39 PM):
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
還是10k 271原規格更換,
較為適當...
九陽豆漿機有兩種規格:
110v(台灣使用)\
220v(大陸規格)
大家使用時要注意一下~~

网友:
想請問一下    突波吸收器(壓敏電阻)    怎麼找代用規格

网友:
拿 390 代 270 ?

楼主:
正確應該買271的,
因電子材料行沒貨,
有錯請指正~~~
大大可以告訴我此零件會崩潰的可能原因嗎?
我是猜誤插到220v的電源~~
因為10K 271最大耐壓是AC 175V
謝謝...

网友:
sandy好棒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確應該買271的,
因電子材料行沒貨,
有錯請指正~~~

個人猜測也是誤插到220V造成

网友B:
一般 110V 的電器常用的是 241 或 271  的規格…221 的也是有人在用
391 用在開關、200V 或沒什麼餘量設計的 220V 電器身上

插錯電可以看到毀滅性的破壞,保險絲氣化或突波吸收器炸開…等

還有一種,雖不是插錯電,但停電再來電的時候,偶爾也會看到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猜測也是誤插到220V造成

謝謝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110V 的電器常用的是 241 或 271  的規格…221 的也是有人在用
391 用在開關、200V 或沒什麼餘量設計 ...

謝謝指正與教導~~
我會記得這些使用與規範~~

楼主:
謝謝誇獎~~
這些對你們來說
小小維修.....

网友:
早餐有豆漿吃了

网友C:
這樣繼續下去你年省上百萬開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繼續下去你年省上百萬開銷了...

只是愛修理電器而已~~

不過電器看多了,
就不會東買西買,
這倒省了不少COCO...

网友D:
痞酷的大姐大終於出手了n_116|

网友E:
妳的照片解析太高,為了降低檔案大小,妳再壓縮照片,結果照片都快看不清楚了,妳應該先縮圖到寬度800,然後再壓縮約80%,這樣就會很清楚了,介紹妳用這個軟體,真的是太好用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妳的照片解析太高,為了降低檔案大小,妳再壓縮照片,結果照片都快看不清楚了,妳應該先縮圖到寬度800,然 ...

我就是用這個軟體阿~~
可能原始照片解析度太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這個軟體阿~~
可能原始照片解析度太高..

我記得妳在某一篇有貼這張照片。

妳如果還有存檔,妳看一下多大?好像是200K左右,那篇我有換過來,只有33K,我也是用那個軟體,為什麼差這麼多呢?
妳看一下妳貼的圖的右下角bbs.pigoo.com,跟我貼的圖右下角bbs.pigoo.com字體的差別,這表示妳的解析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妳在某一篇有貼這張照片。

我壓縮都是100KB以下,
這張在我電腦是96.0 KB,
上傳會變大嗎?

未壓縮是1.64MB
我的相機是1300百萬畫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壓縮都是100KB以下,
這張在我電腦是96.0 KB,
上傳會變大嗎?

妳改成這樣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妳改成這樣試試

謝謝~~
我會照這方法做,
我沒有設定收縮...

感謝WISH大教導,
終於成功了~~
那之前的照片怎麼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痞酷的大姐大終於出手了

總認為自己會的雕蟲小技,
不敢在前輩們獻醜~~
不嫌棄加減看啦~~~
如有錯誤一定要指正..
免得誤人子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會照這方法做,
我沒有設定收縮...

如果妳想改,那就回覆一帖,把圖貼上來我幫妳改,不想改的話就這樣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總認為自己會的雕蟲小技,
不敢在前輩們獻醜~~
不嫌棄加減看啦~~~

我改好了,為避免重複貼圖,所以把妳的回覆貼圖刪除,不過妳的第一張圖寬度並不是780所以照片並不一樣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認為自己會的雕蟲小技,
不敢在前輩們獻醜~~
不嫌棄加減看啦~~~

sandy319大姐大...
每個人會的方面都不一樣...
會哪些...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心分享...不藏私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好了,為避免重複貼圖,所以把妳的回覆貼圖刪除,不過妳的第一張圖寬度並不是780所以照片並不一樣大 ...

謝謝你的幫忙~~

网友:
高手, 功夫了得! 佩服!

网友F:
271:最大容許電壓為交流175V,391為250V,下次接到220V 交流電可保護不到後級元件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271:最大容許電壓為交流175V,391為250V,下次接到220V 交流電可保護不到後級元件喔~ ...

s7c7y大所言沒錯,
解開我的疑惑,
還好我家沒有220v的插座,
因為冷氣的插座都做在外機...
所以我沒再更換...

网友:
110V 是取220中性線,例如取R-S 220V,R-N,與S-N 2組110V,若家中有一部分用
R-N,一部份用S-N,當有一邊的負載短路,另一邊110V 的電壓可是會升到220V喔,最好都用同一測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