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8735 一進安裝畫面就重開了

楼主(2016-09-26):
WIN7 & win 10 一進安裝書面時會自動重開.
己試過
1.換更 CPU / HD / RAM , 並拔掉DVD ROM/KEY BOARD . ==> 一樣進安裝畫面時會自動重開
2. 使用 WIN 10 安全模式可以安裝完成, 但安裝完後準備進桌面就自動重開.
     用XP ==> 可以安裝, 但安裝完後會自動重開.
3.用XPE可正常開機, 使用燒機軟體測試無異常.

問題:
      1. 依第3點 這樣可以判定cpu 和顯示卡及記憶體是ok 嗎?
      2. 請各位大大隔空抓藥,這台筆電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感謝!

燒機畫面

燒機畫面

燒機畫面

主機板

mb

mb

网友:
我懷疑CPU過熱,
散熱不好,
有重新上散熱膏嗎?

网友:
可以測試看看溫度是否過高。

補充內容 (2016-9-27 11:43 PM):
顯卡用打火機燒看看   。

网友:
照主板正反兩面全板照片
隔空抓藥
通常這種情形不是BIOS硬碟模式設定錯誤就是裝置有衝突跟主板電路出問題

网友:
旺盛電腦-維修實錄(筆電)-狂暴的ACER+8735,太驚人了

具上面的拆機文看,這台可以換顯卡 ,顯卡有換過良品嗎
感覺像卡在進不了GUI安裝介面

另外 有試著安裝非WIN的系統? (例:UBUNTU/FEDORA)

网友:
您好:
感覺是您主機板顯示晶片故障!因xpe 較難測出顯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