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車載USB充電器改裝

楼主(2016-09-27):
颱風天沒地方跑,來發個文好了!
這個是N年前買行車紀錄器時附贈的點煙器擴充座:

當時使用的是  "不智慧型" 手機,用電超省再加上備用電池,根本不用擔心電力不足問題,所以這USB孔根本沒用過,前陣子開車途中,現行使用的較聰明的手機沒電,又沒帶行動電源,還好有帶線,想說用這個USB孔應急充一下電,哪知電越充越少,根本充不進去,回家把它拆開一看:

簡單的幾顆零件還真陽春,一顆TO92小黑豆的7805,充其量也不過提供100mA的能力,這是要給誰用才好哩???

上沒屋頂找一下降壓模組先!

這個便宜!  4片差不多1包菸的價錢,聽說輸出還可以到3A!

不囉嗦來個6片吧 !

輸出先把他調到5V !

太大放不下怎辦 ?

那就犧牲一個點煙孔啦!! 除了行車紀錄器用1孔外,800年也沒用過其他2孔 !

疊疊樂之前先把電容和7805拆掉,LED降壓限流電阻改焊到下面去,再做好絕緣 !

把線焊好,模組用熱熔膠給固定好,剪下來的正極片就順便把洞給擋起來 !
擔心LM2596會發燒,給它穿件夾克好了!!

因為汽車電源還是有大有小,就先量看看13V  輸入時的輸出有多少?  還好,5.08v左右 !

上手機充看看啦!!
13V OK啦!!

輸入降到10.5V也OK啦!!

好啦,你已經看完了,沒東西了

网友:
長知識了,

网友A:
其實你可以更換1 安培的7805就可以了,如果是買到78S05那輸出的電流有2A,請看圖面,左邊是IN,中間是接地,右邊是輸出。
若是中間與接地之間有電阻,右邊輸出的電壓會因電阻的增加而跟著變大。中間腳如沒接地,輸出電壓等於輸入電壓。
最簡單的方法是中間腳與接地間串聯一個整流二極體,那輸出電壓是5.5V,要充電會更有力。

7805接腳示意圖

7805接腳示意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可以更換1 安培的7805就可以了,如果是買到78S05那輸出的電流有2A,請看圖面,左邊是IN,中間是接地 ...

千萬別用7805來做
車子啟動時的輸出電壓約13-14V, 與5V的輸出壓差太大; 用LDO效率太差需要很大的散熱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千萬別用7805來做
車子啟動時的輸出電壓約13-14V, 與5V的輸出壓差太大; 用LDO效率太差需要很大的散熱片~ ...

7805以前在用的時候,輸入用到24V都還可以承受,只是真的需要比較大的散熱片,但是優點是方便又便宜,只需一棵就可以解決。
講到7805就會想到以前在設計供電子記事簿用的穩壓器。曾經一個月替老闆賺了一百萬的往事,因為太好賺了,老闆的姊姊還自告奮勇的去找7805的供應商,回來來跟我炫耀說一棵只要25元(民國77至79年間),結果年輕不懂人情世故的我,脫口說出...豪小,我以前在台北的老闆才買4塊半.....
,結果可想而知,那個姊姊以後看到我就想我牽牛去踏到他的賽統蓋。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以前在用的時候,輸入用到24V都還可以承受,只是真的需要比較大的散熱片,但是優點是方便又便宜,只 ...

有想過用7805作,想說這個模組實在便宜(NTD 18/pc),效率又比較好,車上會充電通常都是要快充應急啦,還有想說買來下次還可以將筆電90W的ADAPTER給它接成4~5組相同或不同電源模組來應用,這樣下次全家出門就不用帶一堆充電器了.

网友:
很棒的分享~
又有趣.....

网友:
路過~~  很棒的改裝~~非常實用n_116|

网友:
用線性穩壓器,發熱量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可以更換1 安培的7805就可以了,如果是買到78S05那輸出的電流有2A,請看圖面,左邊是IN,中間是接地 ...

請問如果改用7805或是78S05時,不需要另外加散熱片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如果改用7805或是78S05時,不需要另外加散熱片嗎?

手機的充電電流不會大於1A,如果接地點不經過整流二極體,可以將螺絲孔背板直接銲在點煙座上面。
這樣輸出的電壓是5V,背板和中間接地腳是導通的,利用點煙座當散熱片,空間許可,散熱片的面積是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機的充電電流不會大於1A,如果接地點不經過整流二極體,可以將螺絲孔背板直接銲在點煙座上面。
這樣輸 ...

現在手機的充電電流都不止1A了......

网友D:
請問樓主, 那個模組主晶片是3R33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 那個模組主晶片是3R33嗎?

是LM2596-adj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 那個模組主晶片是3R33嗎?

3R33  ( 3.33歐姆 )
是電流偵測電阻

网友E:
請問benson1206大 :

"擔心LM2596會發燒,給它穿件夾克好了!!"
散熱片只用熱溶膠固定嗎 ?
底下還要抹散熱高嗎 ?

网友E:
手癢
也將手邊的車用轉接器拆開看看
外殼印刷標示 DC 5V 1000mA

拆開看電設計,其調壓模組與開版大新買的模組設計類似
IC是採用34063AP1 (那我這顆不用另外買模組來改了)
但它是原始內建的電路板,電壓已經限制死的
所以不像開版大的模組還有可調整的範圍

下附34063AP1 datasheet

77.2 KB, 下載次數: 13

34063AP1 datasheet

网友F:
LM2596上面加散熱片,如果只是用熱熔膠黏(溶點低好像是60~70度),萬一太熱(夏天曬太陽,車上可能就超都過),滑下來,剛好碰到LM2596不就短路了嗎?
新聞不是有報,夏天太熱,車上的打火機會自爆
另外電壓空載最少要調到5.1v,因為會有壓降,我記得低於5v,手機會自動調整充電電流(變小)

7805我測試過,用金屬鐵殼3a的試,光是空載很燙了,不敢用在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2596上面加散熱片,如果只是用熱熔膠黏(溶點低好像是60~70度),萬一太熱(夏天曬太陽,車上可能就超都過) ...

不用太擔心,一來我是用記憶體專用雙面膠帶,二來模組本身有過流及短路保護,第三還有最後防線前端插頭有fuse,
第四車子本身點菸器供電也有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癢
也將手邊的車用轉接器拆開看看
外殼印刷標示 DC 5V 1000mA

你這個是比較好的,不像我那個是贈品,唬人的!
一分錢一分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benson1206大 :

"擔心LM2596會發燒,給它穿件夾克好了!!"

不是用熱熔膠固定,其實還有穿件內衣啦,比較不會感冒發燒,是用記憶體專用雙面膠帶黏貼,所以也沒有散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