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NJ-K18ST三菱電子鍋: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6-09-27):
品名 :三菱電子鍋
型號 : NJ-K18ST
故障現象 : 無電源維修

外觀:

型號

檢查電路板:外觀無異樣
只是覺得日本製,
線的接頭都無絕緣的防護,
品質不是很好...

檢查轉盤接頭有無氧化,
外觀良好

**中間有量測 "溫度保險絲" : 無故障

懷疑接頭有問題,
量測電阻.....
這一點不通..
果然斷線..(故障點)
更換插頭
這裡水氣最重,居然用會生鏽的螺絲
更換不銹鋼螺絲
AC110V電源接頭加絕緣耐熱護套

完修試機囉~~~

謝謝觀賞~~~

題外話 :
很納悶這台的加熱是直接接觸,
這樣的設計好嗎?
個人是覺得不好....
有何特殊原因這樣設計...
還是大廠 : 三菱

颱風天,在家閒閒.....
請幫忙努力飼公狗~~

補充內容 (2016-9-28 09:44 PM):
***
電源線已整條換新,
因電鍋是高耗電產品,
換新的比較安全...
請參考9樓的照片~~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加熱裝置可以直接看到ㄝ~

网友A:
建議整條換掉比較好~
不要使用那種插頭~
很容易濕掉觸電~
畢竟電鍋常常拔插~
除非有電源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整條換掉比較好~
不要使用那種插頭~
很容易濕掉觸電~

謝謝建議,
那是臨時要測試用的,
改天更換一條....

网友B:
這台我也有一台.......我覺得這台很好....

拿同樣的米來煮.煮出來就是比台灣的電子鍋好吃......

算不錯的東西.....

(很久以前我媽不小心插到220V過....壓敏電阻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也有一台.......我覺得這台很好....

拿同樣的米來煮.煮出來就是比台灣的電子鍋好吃......

聽你一說,
改天來煮煮看..
可能加熱管直接接觸,
加熱快速,
所以烯飯及飯都好吃的原因..
但防水性不是很好...

關於米我都買關山的皇帝米,
跟中,南部米差很多~~

网友:
恭喜完修,再戰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整條換掉比較好~
不要使用那種插頭~
很容易濕掉觸電~

今天重新換上一條電源線,
電鍋是高耗電的產品,
接頭請勿使用重接的插頭..
這樣很危險....

更換新的電源線

网友:
換掉了,好看又好用也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換上一條電源線,
電鍋是高耗電的產品,
接頭請勿使用重接的插頭..

這電線也是標準規格品????

有這麼好買?????

(其實我覺得把頭接好就行了....不用整組換。因為原廠的電線品質是很好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線也是標準規格品????

有這麼好買?????

D大 電線不是買的,
我習慣拆電器都會留下電線,
此條電線比原廠的好,
特別是電線芯都比原廠粗,
是有安規的電線。

原廠的電線芯與絕緣的外皮還有間隙,
個人一直很不認同這種電線.

謝謝你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