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優田UT920A電磁爐維修請教

楼主(2016-09-28):
這台是同事家吃火鍋用的,一年用沒幾次,因為不加熱凹小弟修

底面,正面已拆掉

上電後長逼一聲,LED顯示88,無故障碼,所有按鍵都不反應

MCU型號ASLIC 4270N9214,拜大神也找不到是啥

更換2M晶振症狀依舊,得蒙老大提供示波器,測晶振訊號

初判MCU掛了,只是小弟拆遙控器測455K晶振訊號

為何平平是晶振,訊號形式差這麼多,請前輩解惑

网友:
1. 量測系統整體頻寬  >= 10倍 的 訊號頻寬
   (示波器 20M HZ   量  2M晶振  還好

2. 但是示波器纜線帶有電容 先確認探棒倍率 X10
否則影響測試頻寬    降低到  1/10  的原有頻寬
   你的量測系統整體頻寬降到了 2MHz
   另一訊號  455K Hz   還算勉強可以看到訊號

   量測2M晶振  已然不足
  另外 探棒倍率 X1    纜線電容 可能導致2M晶振電路異常
  => 探棒倍率 X10 會好些

TEK 示波器入門XYZ 系列講義:  (中文資料)

示波器基本原理   (這是舊版 沒得下載了  附上檔案  )

新版  http://download.tek.com/secure/0 ... 76baa73d4573ae2c2a6

楼主:
多謝S大您提供的資料,小弟看完還是難以理解,量測系統整體頻寬  >= 10倍 的 訊號頻寬的主要原因

小弟探棒調10X後,波形如下

請問這是暗示小弟要開始敗入更高頻寬的示波器了嗎

還有一點,不知道是否太基礎了,反而找不到資料,就是TIME/DIV旋鈕上的刻度,是指訊號從CRT最左到最右所需時間,還是訊號通過CRT上一橫格所需時間

S大您的資料裡第二部分第13題解答小弟問題了,是訊號通過CRT上一橫格所需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