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壓器選擇疑問

楼主(2016-09-28):
請問機械控制箱裡,輸入220v單相,輸出DC 24V給電子機板使用, 類似上面這種的穩壓變壓合一,但我覺得這種穩壓一定很兩光,所以我想另外裝一台穩壓器供給電路板使用。
那我是不是針對輸入220V穩壓,220V穩壓後輸出220V,再給上面那一台使用?
穩壓器找下面這種的就可以?
爬過文公式是220Vx電流x1. 2
所以如果電流7A,220x7x1.2=2kva
一台穩壓只要2000上下,一塊機板掛掉要16k
所以才想要買穩壓器。

网友:
但我覺得這種穩壓一定很兩光-------------這是錯誤的
你應該是要買大廠大品牌的--------------但是比較貴也比較穩定

网友A:
以前在配合的加工廠遇過類似狀況, 他們後來是直接將機台內那個24V老鼠籠換成出名牌子的工規產品, 價格也是數千元.

該加工廠有獨立安裝110與220V的AVR, 不過是專給辦公區的某些迴路使用;
記憶中KVA與KW是要*0.6(輸入電壓變動較大), 據此如果是220V/7A, 2KVA的可能不夠用!
先確認電流7A是整台機械控制箱的輸入消耗還是那個24V老鼠籠輸出?

另外, 就所知道一台 2KVA的穩壓器應該不止2000上下...

网友B:
AC220V轉DC24V電源供應器本身就有穩壓功能,除非超載
AC220V穩壓AC220V  ,AVR 輸入也是有上下限,同樣超載也是會掛。
兩者加起來也可以,感覺疊層架屋多此一舉。

DC控制電路用電源供應器就夠了,用料實在不超載幾乎壽命勝過控制電路。

至於AVR大多用於大型AC穩壓設備,不過現今漸漸被UPS取而代之(讓設備短暫運轉至歸位),淘汰掉AVR,外掛UPS除了穩壓還有不斷電功能緩衝附加發電機永不斷電大到可蓋機房,當然口袋要夠深,還有足夠燃料。

楼主:
十幾年前,我公司的電腦主機板或者電源供應器老是燒掉,
後來我去買1KVA的穩壓器500元,最老的主機板和供應器到現在還正常使用,系統還在用WINDOWS 2000。
我問這個案例是使用在5F的電梯控制,無機房的那種。
我問過廠商比較容易壞的幾乎都是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配合的加工廠遇過類似狀況, 他們後來是直接將機台內那個24V老鼠籠換成出名牌子的工規產品, 價格也是 ...

7A我只是舉例,實際應該沒有那麼高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1778492807
我以為這台就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220V轉DC24V電源供應器本身就有穩壓功能,除非超載
AC220V穩壓AC220V  ,AVR 輸入也是有上下限,同樣超載 ...

我擔心的是老鼠籠遇到雷擊,雷級的瞬間突波是不是那台變壓器能承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擔心的是老鼠籠遇到雷擊,雷級的瞬間突波是不是那台變壓器能承受。

AM大
這個也是突波器,電腦連結線掛得滿滿的外接電源電腦周邊設備都有。
更何況體積龐大AVR或UPS不可能沒設計此種線路,可以確定UPS來源斷電可自行運作(短暫),電源供應器沒有自己加突波器。
不過真能承受得起雷擊嗎?
真的雷擊閃都來不及了不會管你突不突波。
怎麼談到突波去了,看來還有隱藏版,要不要做一次問,版友幫你解。

网友C:
你應該說一下....使用環境/狀況...

同樣是車子,你是要上下班---安全舒適
還是要在賽車場比賽----馬力大,過彎操控,...
不同使用環境,要求與經費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說一下....使用環境/狀況...

同樣是車子,你是要上下班---安全舒適

抱歉!我應該要開始就說清楚,不過我5F有補充說明是電梯
沒有機房,只有頂樓電梯旁一個小空間,用鑰匙打開,裡面幾塊主機板。

网友:
加一台 ON LINE 的 UPS

网友D:
你的問題是供電220V有問題造成電源供應器供電給電路板損壞?還是要預防雷擊?頂樓機房,有空調嗎?工作溫度太高是電路板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問題是供電220V有問題造成電源供應器供電給電路板損壞?還是要預防雷擊?頂樓機房,有空調嗎?工作溫度太 ...

供電沒問題,我純粹只是要穩壓,看能不能讓機板壽命延長到10年?

沒有空調,不過如果20分鐘沒用,會進入睡眠模式。

网友:
機板壽命在製造時選零件都已經決定了
你能做的有限

网友:
CoCo 夠多,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