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地下水快速去除金屬味?

楼主(2016-09-28):
只要長時間停水都會用地下水來洗澡,但是有股鐵銹味?如果再出水口前加道活性碳四分濾殼來除味可否改善?流速會影響?有抽水馬達!感謝!

相關帖子

网友:
活性碳過㴓可去除水中異味,但效能要看活性碳顆粒大小和濾芯密度。
密度高過水壓差要大,但效果好,反之則差,

加裝濾芯,流量一定會受影響。

网友:
你家管線用多久了,可能是管線老化問題?
以前的管線很容易老化生鏽,這可能是主因!
治本的方式就是檢查管線!

网友:
你的抽水馬達水泵處生鏽...

网友:
建商配置的,使用兩年的揚水泵內大生鏽。
當初就發現1樓揚水泵進口的蓄水槽內有生鏽痕,底部有一些鏽沙。

因異音與打水時間變長,水量變小,所以拆了檢視。2個葉輪之一毀損脫落,且大片生鏽,放棄除鏽與葉輪後敲破一角,回收去。

順便改用電磁接觸器來通/斷電揚水馬達,且修改上/下水位開關的線路來控制電磁接觸器的激磁動作線圈。另增加一個強迫打水按鈕。

网友:
地下水沒經過自然水廠處理過,自然含有豐富的礦物質與雜質,看樣子很難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