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勳風 14吋變頻電扇維修(修壞了將就用)

楼主(2016-09-28):
今天在社區回收室撿到一台 勳風變頻電扇 上網查 要價1680元不便宜,...

送電15V 沒動作 2013年生產很新

功能和保證都很優!!但是為何會被丟出來?

馬達保證6年

台積電生產的IC 是哪一顆?

原來是 風扇轉不動!!

調速電路7805不是台積電的,另外一個小電晶體不知道是不是?

無刷馬達省電的原因!!

這一個"入珠"卡住了,保證6年破功,但是若送原廠修理應該免費吧!!

裡面的線圈和控制(或許裡面有台積電的IC)

入珠縮心上油強轉..無所不用其極之後,有順了!! 但是問題又來了,彈片卡住裝不回去了...再努力都沒用,..

最後居然毀了(剛性強不懂得變通)

免強裝回可以轉

測試的確省電

低速 0.5A 12V 雖然標示15V 給12V還是轉的不錯

高速轉動風量不錯 近2A 12V

要是把入珠改為"滾珠"軸承應該就很不錯!! 省成本?

网友:
好強,好會拆喔,我只會上油

网友A:
我也破壞了兩個這樣的鐵片,
很難裝回~~
記得三太子有篇文章有教導,
殺舊的來裝...

請參考
風扇- 合油軸承- 銅珠更換
http://bbs.pigoo.com/thread-52222-1-1.html

网友:
這台跟我的真像,剛看了一下我的是HF-148DC,目前一切正常
今天家裡剛好有停電,正覺得熱時突然想到用柒電行動電源的12v供電不知行不行的通
所幸就來試試結果真的轉得很順,但可惜剛好行動電源也沒什麼電了所以一下就不動了,結果還是熱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破壞了兩個這樣的鐵片,
很難裝回~~
記得三太子有篇文章有教導,

感謝提醒!! 不知道滾珠軸承的編號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不知道滾珠軸承的編號是多少!!

阿乾大,
我沒改過用滾珠軸承的,
如果要改可量軸心外徑,
軸承座不知有多厚,
軸承座的內徑,
大概可以挑選要的軸承
盡量用日製的軸承,
較耐用....

請參考看看
好運達10吋通風扇合銅改雙滾珠軸承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06-1-1.html

网友:
只會上油的處理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我沒改過用滾珠軸承的,
如果要改可量軸心外徑,

sandy319 大:
   感謝建議,目前風扇已經吹了一天了,聲音好像也沒了,有點懶的再拆他!!他的軸承不像三太子PO的踏樣的結構,滾珠軸承好像不能裝!! 第13張照片可以看出"入珠"彈片卡在裡面,外面固定死的!!

网友B:
通常14吋風扇多用608滾珠軸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14吋風扇多用608滾珠軸承!

感恩!!

网友:
阿乾大:
不知道你有看到這篇嗎?
請參考看看

好運達10吋通風扇合銅改雙滾珠軸承
http://bbs.pigoo.com/thread-422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