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Panasonic 數位無線電話KX-TG4321B 橘光液晶字幕無顯示

楼主(2016-09-28):
這台無線電話故障了,只看到背光橘色,液晶顯示字幕看不到了,哪故障了?

無法顯示字

無法顯示字

网友A:
按其它按鍵有聲音或打117有聲音嗎?
如果有拿偏光片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其它按鍵有聲音或打117有聲音嗎?
如果有拿偏光片試試看

按按鍵有聲音,只有無法顯示字幕

网友:
拆開看看是否有零件故障~~

网友B:
通常這類機器的液晶板都是用黏貼式排線去連結基板,但用久了炭膜老化,就沒法顯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這類機器的液晶板都是用黏貼式排線去連結基板,但用久了炭膜老化,就沒法顯示了~~ ...

算是通病
直接就淘汰換新了

网友:
斑馬膠條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