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言-數位機上盒透過HDMI燒掉電視

楼主(2016-09-29):
前言:此篇無關技術層面,所以就不PO在技術版面

數位機上盒是ARRIS HMC-3000

苦主是之前改公板的三洋SMT_32K13

事情經過
左晚台電復電後約半小時左右
先聽到一聲PO(不清楚是哪邊傳來ˊ的)
過約半分鐘,看到第四台畫面閃一下
螢幕就沒顯示了
此時摸T.VST59S.21公板,主晶片處有高溫產生
立刻斷電,拆機檢查
發現主晶片已經打穿,LDO:ADJ與OUT腳均與地短路

今天拿另一台有HDMI的螢幕測試機上盒
機上盒有開機且可以接受搖控訊號
但就是無輸出電視訊號
所以機上盒推斷應該是HDMI掛了

現在問題是如何向有線電視公司求償
今年6月初已經燒過一次
左天又燒一次
都是一樣的狀況,實在很無言

補充內容 (2016-9-30 01:04 AM):
今天中午,用另一台機上盒接電腦螢幕看電視
看完電視,先按遙控讓機上盒關機
結果晚上回來,兩台都掛彩
這下超無言的

補充內容 (2016-9-30 06:16 PM):
剛剛測試
地線->水線:1.5vac
第四台地線->水線:2.5vac
地線->第四台地線:1vac

网友A:
不知道HDMI有沒有隔離器可以裝  像這類兩台機子 而且信號要共地 我都很害怕會發生一起燒的情況n_094|

像TTL 或是網路訊號那種的多好啊   可以用晶片或是訊號用變壓器隔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HDMI有沒有隔離器可以裝  像這類兩台機子 而且信號要共地 我都很害怕會發生一起燒的情況

像 ...

之前有找過類似產品,不過映像中不便宜

跟信號共地->應該是沒關西

而是要抑制"浪湧"電壓

网友B:
有收修過HDMI PORT 故障的電視,難不成兇手就是機上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收修過HDMI PORT 故障的電視,難不成兇手就是機上盒?

很有可能
網路上一堆HDMI燒毀,也是機上合引起的

网友:
可以加裝 HDMI 延長器、分配器或選擇器來達到緩衝與隔離的效果。
或是直接加裝防突波保護器,但要有接地線才行。

這幾天碰到一台網路視訊盒 HDMI 接頭接觸不良的,不管換什麼線去接電視電視都有或多或少的雜訊。
仔細一看竟然不是用鍍金插座,噴過接點復活劑也一樣,只有去找相同材料將它換掉一途。

网友C:
那像是 HDMI切換器 會有效果嗎?
http://24h.pchome.com.tw/store/DMAA0E
剛才好像有看到299的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像是 HDMI切換器 會有效果嗎?
http://24h.pchome.com.tw/store/DMAA0E
剛才好像有看到299的耶! ...

只要是需要通電的線路都會經過 IC,這個 IC 就是緩衝與隔離,但是不保證這個 IC 不會受 ESD 而損壞。
隨便找個圖來看,這種的就是 NT$299 的。

可以看看這篇 HDMI 的 ESD 防護。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id=0000166040_NGELBL0P5WMT06LLZGZV9

照理說現在的數位接口應該都要有這類的 ESD 防護,例如 USB、RJ45 等等,HDMI 也不例外,廠商不知道是不懂還是故意要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需要通電的線路都會經過 IC,這個 IC 就是緩衝與隔離,但是不保證這個 IC 不會受 ESD 而損壞。
隨 ...

正常都要有esd保護才對
但是有哪些廠商,會自主投入設計

小弟的設備,都有確實接地
但還是躲不過

网友E:
上次不明原因 機上盒HDMI沒輸出 然後AV有輸出 覺得HDMI接口壞了
結果維修人員說是你害機上盒故障 我說我害機上盒故障 妳們要賠我電視維修費用
設備是妳們的 電視是我的 你沒接地沒做確實害我設備故障 還有臉跟客戶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次不明原因 機上盒HDMI沒輸出 然後AV有輸出 覺得HDMI接口壞了
結果維修人員說是你害機上盒故障 我說我害 ...

結果咧~~~
他一定傻眼了,
遇到這麼專業的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都要有esd保護才對
但是有哪些廠商,會自主投入設計

有接地但沒有突波保護器也是沒用,兩者都要有缺一不可啊!

看來第四台的機上盒都是雜牌軍,第四台的線路不是高架就是與台電電桿搞在一起,會感電也不是意外之事。
HDMI 線路中間還是多過一台機器會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結果咧~~~
他一定傻眼了,
遇到這麼專業的人..

結果是有點生氣點換完 直接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不明原因 機上盒HDMI沒輸出 然後AV有輸出 覺得HDMI接口壞了
結果維修人員說是你害機上盒故障 我說我害 ...

這次燒壞的機上盒也是
一台HDMI沒輸出
一台全掛(推斷晶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接地但沒有突波保護器也是沒用,兩者都要有缺一不可啊!

看來第四台的機上盒都是雜牌軍,第四台的線路 ...

有些機上盒看起來還滿高級的
但有些就真的很雜牌
連資料都查不太到

网友G:
小弟的大同20吋電視, 未斷電的情況下, 接上群健的機上盒 HDMI 線, 就看到一陣煙從機殼內冒出. 拆機檢查燒了電源的保險絲, 保險絲更換好了, 結果 HDMI 信號源也掛了, 只剩色差跟 AV ,VGA 正常. 之後我接任何接頭都一定接好後再 POWER ON.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的大同20吋電視, 未斷電的情況下, 接上群健的機上盒 HDMI 線, 就看到一陣煙從機殼內冒出. 拆機檢查燒了 ...

電視有接地嗎?
機上盒沒事?

小弟一定是電視先開機,機上盒也開機
但是HDMI線是等全部開完機在接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有收修過HDMI PORT 故障的電視,難不成兇手就是機上盒?

沒錯! 與機上盒絕對脫離不了關係。
觸發原因太多不明?大多雷雨天候或台電復電後...聽太多了。好久以前這狀況都是燒電源板,現在不同了且量更大
重點都是透過HDMI PORT進來燒主板,輕則HDMI RECEIVER掛,嚴重者燒MAIN CHIP!
是HDMI DEVICE設計不良還是主板HDMI PORT端缺乏保護,這兩端命運的糾葛會一直演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沒錯! 與機上盒絕對脫離不了關係。
觸發原因太多不明?大多雷雨天候或台電復電後...聽太多了。好久以前這 ...

我一向很注意雷电及电力停复电对电器的伤害,感觉雷声近了就停机并拔掉与外界相连的插头线,如电源插头天线插头网线插头(现在光纤线不用),市电停电后我也会关掉机械式电源开关,没有机械开关的(关机后处于待命状态)我会关掉插排开关或拔掉电源插头,等复电后再插电,如电冰箱,因为我感觉电力部门复电合闸时经常会出现断续通电现象,老式显像管电视的消磁电路变成充磁电路,复电后好多用户的电视色彩磁变叫维修。用了几十年电器家里没有任何电器被雷击坏。

网友I:
输入端口的简单防护可加装适当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输入端口的简单防护可加装适当稳压值的稳压二极管。

砂鍋兄好久不見,記得是兩年前在老李的論壇里見過你還有小郎中近來可好。

网友:
防止靜電擊穿有很多種解決辦法,設備接地線等,通信設備接地線的標準很嚴格,比如通信電源的地線就是采用四平方以上的純銅線用來接地線,在防靜電擊穿上從不含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砂鍋兄好久不見,記得是兩年前在老李的論壇里見過你還有小郎中近來可好。 ...

你好!小郎中已转行拍电视短剧去了,最近没跟他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小郎中已转行拍电视短剧去了,最近没跟他联系。

有空聊,這里是技術板塊,他不會是去拍艷遇電視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錯! 與機上盒絕對脫離不了關係。
觸發原因太多不明?大多雷雨天候或台電復電後...聽太多了。好久以前這 ...

小弟的系統
全部都經過兩部UPS進行全天候穩壓
一部是ON-LINE在現式->負責穩壓與濾波
一部是在現互動式->負責不斷電與濾波

所以電源部分,不是問題
而是擔心訊號

下一部可能要將重整接地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