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鐵捲門馬達啟動電容代用(東元正 300KG)

楼主(2016-09-29):
壞掉的

壞掉的
鐵捲門開一半停止,再啟動卡住馬達不轉,有嗯的聲音,無法向上,只能降到底,才能重新往上。猜測是啟動電容壞掉,但標示9MFD,量測是4.1UF。
拆另顆400KG馬達(同廠牌)是18UF量測是14UF。
不知能代用嗎?

應是9UF找不到400V9UF,後來找到300V12UF最接近。

网友A:
我這邊有東元正220V 300kg捲門機,原廠電容是16uF/400V,是圓管狀塞在馬達組最後段圓洞裡,容量衰退之後改成兩顆10uF/450V並聯,由於圓洞空間有限所以用電線延長外接。

電容容量最好照原廠配置,耐壓可高不可低,由於L-C諧振效應,於220V電壓時此電容工作電壓會高達將近400V,最好選450V等級比較有凍頭。

有40KG捲門機?太小了吧?看過最小捲門機是300KG,會不會是400KG看錯了?

网友B:
一般啟動輔助繞阻串入電容使與主繞阻電流相位差90度可達最大啟動轉矩約額定轉矩3倍,電容容量太小或太大視負載大小都有可能轉不動,鐵門有生繡,或鳥築巢在裡面都可能更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邊有東元正220V 300kg捲門機,原廠電容是16uF/400V,是圓管狀塞在馬達組最後段圓洞裡,容量衰退之後改 ...

打錯了是400KG才對,謝謝指正,感謝提示(衰退),我再找衰退舊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啟動輔助繞阻串入電容使與主繞阻電流相位差90度可達最大啟動轉矩約額定轉矩3倍,電容容量太小或太大視 ...

厲害,了解變相原理的人很少了,我就用猜的,我只覺得很納悶捲門機怎會只用9UF。不內行就會被誤導,這一顆電容有包裝收縮膜,我還剝開看,可是沒印刷標示,黑黑的一個圓柱體。

网友:
14uf暫用測試應該是可以的,如果不是電容問題,剎車部分應該查一下

网友B:
若你馬達供電電壓是220V,那你電容耐壓300V 是絕對不行的,110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馬達供電電壓是220V,那你電容耐壓300V 是絕對不行的,110就可以用

馬達供電電壓是220V,但詢問原廠回答;現在全用耐壓300V,最小12UF。可以代用,20年前舊機用400V,現在沒貨了。

网友:
沒有450v的嗎,耐壓應該高一些不要緊

网友:
大家好,我家的鐵捲門遇過一次,只會下降不會上升,馬達是220V,檢查結果是電容器爆漿,
原電容器耐壓只有250V,更換成耐壓450v的,因為體積較大,所以用長的束線帶固定於原處,問題解除.

楼主:
找到一顆14UF300V衰減至11.6UF,已裝上測試OK,懶得再找了。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耐壓不夠,是否能像電解電容一樣,用250VAC18UF串聯,變成500VAC 9UF。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耐壓不夠,是否能像電解電容一樣,用250VAC18UF串聯,變成500VAC 9UF。 ...

理論上是可以,實際上要確保兩顆電容特性一致,否則兩顆電壓不一定會一樣,並聯比較沒這種問題。

另外,已衰退電容最好不樣使用,通常這種電容內部已開始劣化,短時間壞掉機率很高。

楼主:
在倉庫裡找到20年前的報廢品(馬達已損壞已拆過很多零件,尤其是塑膠齒輪,煞車)
,是10uf  ac450v  量測是10.36,換上心裡也較安心了 ,以前聽廠商的總覺得不踏實。很奇怪十幾年前不曾換過電容,舊品回收也沒拆下。新品耐壓越來越小而容量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