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微波爐"碰一聲"無法加熱了

楼主(2016-09-29):
老婆說電插上去聽到"碰一聲"然後就沒動作了,有拆下保險絲用三用電表量過有通
請教各位這台值得修嗎?因為之前有換過面板上的按鍵了

网友A:
檢察高壓電容及高壓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察高壓電容及高壓保險絲

謝謝,我試試看

网友:
檢查高壓電容之前 記得先將電容放電(短路)
小心觸電!

网友:
最近也是修好一台 SHARP 維波爐 1999年產
請檢查門後的三個微動開關
有可能已經損壞 不太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