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小聲說偷偷看鋰電池如何修!!!

楼主(2016-09-29):
說起鋰電玩掛太多了,有時剛充不注意,有注意也來不及,真的掛了就無解?
這個已經掛了,量不出電壓了。

將上蓋小心剪開,留一個邊,注意看,它裡面已經凸起來,找個東西把他敲進去。

復活了,甚至充的電都還在。

這顆是鋰鐵電 3.2V,18650的,普通鋰電 3.7V的同樣可以修,除非的真爆掉了才無解。

网友:
你還有繼續用嗎

网友A:
電池罷了... 再拆就有... 別和它賭身家!

牛已經是 "無保護板不用", "非不得已才用Li-Ion"

楼主:
繼續用,原先不知道,丟了好多,現在又撿來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池罷了... 再拆就有... 別和它賭身家!

牛已經是 "無保護板不用", "非不得已才用Li-Ion" ...

牛大~~
你回答了我的疑問??
剛剛看也想到保護板問題...
沒危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罷了... 再拆就有... 別和它賭身家!

牛已經是 "無保護板不用", "非不得已才用Li-Ion" ...

牛老大,當初一個買1XX元,以不知掛了多少,口袋都掏破了底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大~~
你回答了我的疑問??
剛剛看也想到保護板問題...

Li-Ion只要 不過充/不過放/不短路, 應該是還好! 但如果發生以上事件.. 那就要看運氣了!
Li-Ion發生意外, 多是過充, 或是短路發熱澎脤, 再由噴出的條體引發燃燒..
這個, 在Youtube上, 可以找到很多實驗的影片!

但如果用LiFePO4, 即使在使用中遭到穿刺, 也不會起火的..
以前, 牛也是拆了一堆18650在玩, 但總是有風險的...
生命財產, 真的不用和一顆拆出來用的電池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老大,當初一個買1XX元,以不知掛了多少,口袋都掏破了底啦。

我這常有徹下來的筆電電池能拆, 裡面多是有牌子的18650電池...
連這個拆了我都不敢用了, 當然會對有勇氣玩的人擔心呀!!

要玩, 好歹也玩第一手拆下來的吧... 別去搞電池...
你在新北新店新和街附近的話, 這一支全新的給你拿回去拆~

(看了你的個人資料... 在屏東縣....  有需要我還是可以寄給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Ion只要 不過充/不過放/不短路, 應該是還好! 但如果發生以上事件.. 那就要看運氣了!
Li-Ion發生意外,  ...

對呀~~
小心無蝕本,
最近有在想改裝掃地機器人的電池,
看了很文章都提到鋰電池的危險性,
就好奇什麼知識都想知道,
已有想法,用最安全的做法,
也買了電池盒,18650座充
目前還沒實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常有徹下來的筆電電池能拆, 裡面多是有牌子的18650電池...
連這個拆了我都不敢用了, 當然會對有勇氣 ...

我付運費,如要送我。

楼主:
各種鋰電假如漏液,聞了有像酒精味道,或許這樣有爆炸著火危險。

网友C:
會爆的應該大部份是扁形那種鋰聚合物電池,正廠的18650 會爆我是沒聽過,除非是大陸那些阿沙布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呀~~
小心無事本,
最近有在想改裝掃地機器人的電池,

小心無事本 = 小心無n_06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付運費,如要送我。

發私訊給我 收件人/地址, 我找時間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爆的應該大部份是扁形那種鋰聚合物電池,正廠的18650 會爆我是沒聽過,除非是大陸那些阿沙布魯的。 ...

wish大
小弟曾蠢到將大電流的18650,一個一個要串接,卻沒注意接成短路,
就看一個先冒氣,發熱,跟著第二個同樣冒氣,發熱,等靜止後兩個都掛了。
相當危險,雖氣體衝出,咻咻叫,且發熱,還好沒爆炸也沒著火,只是驢到將串接變短路,
趕快逃開,又怕氣體有毒。真冒冷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小弟曾蠢到將大電流的18650,一個一個要串接,卻沒注意接成短路,
就看一個先冒氣,發熱,跟著第 ...

我是指在正常使用下,我只遇過扁形鋰聚合物電池會爆,只要電流夠大,不管是那一種電池短路的情形都是一樣危險。
我接觸到最多的是BOSCH 工具內的電池,電動工具的鋰電池我看過的都是用18650,我還沒有看過爆18650 的例子。

网友:
這個國外有youtube影片解說

這是因為過充 or 過放~導致18650跳保護

只要將保護頂回或拆掉就可繼續使用

另外也有人是放入針筒用水去吸

只不過危險&又有隱藏風險 (尤其是裝在移動或震動環境下使用)

這個是比較新的影片,針對18650本身有保護電路作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5cYVbvRyo

發片者也說,不要在家裡亂搞~~~畢竟生命無價

若是仍要動手只要注意"一件事"~~~~做好"絕緣"!!!

===============================

告訴你18650 爆炸實驗

网友:
感覺 這討論串...有兩種看法...

一則說 "正常"使用.....(正常使用,正常使用,正常使用,...)

一則說會 爆炸 .... (會爆炸,會爆炸,會爆炸...)

簡單的說  爆炸 = 快速燃燒....

其實也沒什麼,現實生活中,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例: 煮東西瓦斯,你正常使用就是煮東西,不然它也可以是爆炸的危險物品
菜刀用來切菜/切東西,就是煮菜的好幫手,不然它也可以XX案的凶器...

网友D:
我剛剛買的鋰鐵 3.2V 與鋰鐵 1.5V又到貨了~~
我還是比較敢玩鋰鐵而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剛剛買的鋰鐵 3.2V 與鋰鐵 1.5V又到貨了~~
我還是比較敢玩鋰鐵而以~  ...

+1 (牛就知道鋰鐵控會出現在這一帖...)

1.5V的鋰鐵? 是一次性鋰鐵電池??  不能充電的說...

牛有個做電動車的朋友... 透過他拿了20幾顆26650鋰鐵..
有在想把停電照明的鉛酸電池改成鋰鐵, 但鋰鐵不知道能不能一直放著浮充..
在沒動手前... 26650鋰鐵目前都只拿來上手電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牛就知道鋰鐵控會出現在這一帖...)

1.5V的鋰鐵? 是一次性鋰鐵電池??  不能充電的說...

1.5V鋰鐵,只買了各2顆,只是想測試一下放電,確定一下容量是否如它所說的一樣~
你說的浮充的問題,好的充放電保護版會有這種功能,如充到 3.75V截止充電,要回到3.60V才又開始充電~
你再加個 mcu 判斷容量停止充電也行~

PS: 我一顆都沒有 26650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5V鋰鐵,只買了各2顆,只是想測試一下放電,確定一下容量是否如它所說的一樣~
你說的浮充的問題,好的 ...

要玩26650嗎?? 撈幾顆幾你??
2P2S保護板牛有買, 但賣家也不敢保證一直插著浮充會不會有問題...

那個做電池的老板在樹林, 牛一直還沒有時間過去拜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玩26650嗎?? 撈幾顆幾你??
2P2S保護板牛有買, 但賣家也不敢保證一直插著浮充會不會有問題...

我想用26650鋰鐵做個汽車救急電池,
可以給我做電池的老板在樹林的資料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玩26650嗎?? 撈幾顆幾你??
2P2S保護板牛有買, 但賣家也不敢保證一直插著浮充會不會有問題...

目前沒東西可以改 26650,有需要再撈
那個保護板,只要確定是用那些保護 IC 就可以查到它在過充時釋放的電壓值。
上次我改的那個線上電容表,本來還有一個想法,是上一個 attiny13A (arduino) 設一個 threshold 值來檢測充滿電壓後直接控制鋰充電 IC 關閉,與重從啟動~這種是萬用方法。
以缺點來看,就是成本比單單用專用 ic 高,不過很方便,你可以玩玩。

楼主:
我有用A123 26650做一個2P4S的沒加保護板的救急電池,
救過ESCAPE 2.0 還救過VW 2.5 箱型車,都很OK。

网友E:
我也有用 40138 10Ah 1P4S 鋰鐵電池 當車子等急救電池.Y了粉多次.

18650則是拿來當電動腳踏車(三台)的電池算算大概有100顆.還不錯用.

平常保存是用防爆箱以防萬一(不知道真的防爆還是.....放心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用 40138 10Ah 1P4S 鋰鐵電池 當車子等急救電池.Y了粉多次.

18650則是拿來當電動腳踏車(三台)的電池 ...

哪邊A來彈藥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邊A來彈藥箱...........?

四個小朋友送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146327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