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vantech AIMB - BIOS

楼主(2016-09-29):
求助 :  主板 BIOS
型號 :  Advantech AIMB-763G2-00A1E 工業用主機 IPC-610-H

           I/O - W83627EHG-A  南橋 : NH82801GR

狀況 : 除錯卡 只顯示到 25 無法開機 -- CPU 與 記憶體 正常
          想刷看看 BIOS 不知哪位大大有備份過 --- 感謝
          應該 不是 BIOS 就是 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橋

是喔 --- 你有修過這樣狀況 -- 是 北橋 問題

手上也剛好無這顆 南橋 可換 - 可能就 放棄修 , 如是 北橋 那就更不用修

感謝回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喔 --- 你有修過這樣狀況 -- 是 北橋 問題

手上也剛好無這顆 南橋 可換 - 可能就 放棄修 , 如是 北橋  ...

去英國 ebay 找找, 有一塊同型號二手主機板, 保用 90天, 約 47 鎊連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英國 ebay 找找, 有一塊同型號二手主機板, 保用 90天, 約 47 鎊連運費.

謝拉 -- 沒修的價值 -- 退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