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越Thermaltake 750w 可能要棄修了

楼主(2016-09-29):
  這是跟 peter180 大大要的,首先第一張,就是名牌,因為他本身有拆過,
下例圖示,我覺的是雙層板,

這張只是比較大

他就是還沒拆下這個東西,我也還沒拆下,

這個東西都拆下來了,我是指小小的那個,我還要繼續修嗎?

這紅圈的地方,也有一個

网友A:
小小那個是電路銅箔嗎?
遇到什麼困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那個是電路銅箔嗎?
遇到什麼困難嗎?

算是銅箔的一種吧,總覺得它是雙層板,但不知道要怎麼証明

网友A:
這篇你參考看看,
有無幫助~~

曜越Thermaltake 750w 電源供應器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by itsuppli
http://bbs.pigoo.com/thread-595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你參考看看,
有無幫助~~

那一篇我有看,

网友:
我覺得應該不是雙層板..

网友:
那個看來好像是磁環,類似磁珠的作用!

网友B:
這是雙層板, 那東西叫 VIA, 負責導通層板與層板間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雙層板, 那東西叫 VIA, 負責導通層板與層板間的電路

是不是該報廢了,

网友:
如果上下都有線路導通那就是要把上下焊點要處理
旁邊的銅泊要漆刮除加大焊接點

网友:
解焊時溫度不夠 把導通孔孔壁給拉下出來了

网友:
可以用雙面導電膠帶剪一片大概孔徑的大小放在孔位上方,鋪平後用針在孔位往下刺,不放心的話可以在另一面

PCB也用這種方法使其雙面導通,這樣還不行的話可能就沒救了...

网友C:
跳線 跨線 都可以解決這問題,難度不高

网友D:
不用報廢, 那三粒銲點也是導通, 想辦法跨線到這三粒銲點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報廢, 那三粒銲點也是導通, 想辦法跨線到這三粒銲點就成了.

我再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線 跨線 都可以解決這問題,難度不高

我會練習看看,如果跳線,有建議用什麼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