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控制VFD顯示IC M66004FP 之問題

楼主(2016-09-29):
在此先附上 M66004FP Datasheets
今如欲更換此晶片,我是可直接換新?或需先類似燒錄韌體後方可換上?
此顆IC是控制CD Player之VFD顯示晶片。
現況是開機時會顯示亂碼,無法顯示現況狀態,
有拿另一台交叉比對過可正常顯示,故應可確認是此顆晶片故障。
因從未接觸過此類似問題,在此先煩請諸位大大們解惑。

网友A:
這顆它是VFD控制器(驅動器),不需要燒錄.
要顯示什麼是由另一顆MCU控制.

网友B:
這台是DVD錄影機嗎? 還有電平表,好高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它是VFD控制器(驅動器),不需要燒錄.
要顯示什麼是由另一顆MCU控制.

感謝告知,這樣就可安心下訂了...
曾查看過MCU為MPD780058,
那...假如說這顆如要替換的話,
是否先需燒錄firmware才能正常工作..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DVD錄影機嗎? 還有電平表,好高級~~~

據友人說此台是有些年紀的CD燒錄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這樣就可安心下訂了...
曾查看過MCU為MPD780058,
那...假如說這顆如要替換的話,

沒錯,MCU一定要燒錄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MCU一定要燒錄才可以。

再請教題外話……大概 “google”了一下。
假如我真得要更換此顆 MCU,
那……程式需如何取得呢(官網有得下載嗎)?或……
1自行寫程式。
2從另一顆(良品)擷錄出來。
3還有其它方式嗎?
在此先謝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教題外話……大概 “google”了一下。
假如我真得要更換此顆 MCU,
那……程式需如何取得呢(官網有 ...

MCU一般有做保護,無法讀取。
自行寫程式難度很高。
官方不會把程式放網路上讓人下載。
大概只能拆舊IC來換了。

网友:
請問這台必須原機修復嗎

小弟20多年前看音響雜誌,這種東西要價幾乎都是6位數以上,當年空片一片也是上千

時至今日相同功能找臺報廢電腦就能搞定,以成本看必須有很大決心才修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一般有做保護,無法讀取。
自行寫程式難度很高。
官方不會把程式放網路上讓人下載。

感謝賜教……

网友C:
軟排要不要先清一下? 這東西要壞MCU機率實在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要不要先清一下? 這東西要壞MCU機率實在不高

已更換M66004FP完畢,本欲上傳完工圖片。
但……唉……沒注意,將限流電阻、NPN電晶體燒掉(已找出)。
現仍在想辦法中,似乎真得把MCU搞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