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42MAIF 背光不亮

楼主(2016-09-29):
背板型號:V42MAIF

型號:V42MAIF

型號:V42MAIF
電源板電容凸凸的,想說撿到軟的了n_089|  事情不是想像中簡單,上機測試亮藍燈,背光還是不亮n_098|   往高壓板方向奮鬥吧~  颱風天暖機測試中:on_081|

熱機測試囉~

熱機測試囉~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想請問大大  高壓板的高壓線圈  應當如何測量

好壞呢? 謝謝

楼主:
台中小賴大量測阻值,再進行交叉比對

請問版上前輩排板亂亂的應該如何調整

网友:
排版亂亂的,發文好像是3天內可以編輯修改,超過3天就不能修改,要請版主修改,可是版主可能很忙沒空幫你改,版規要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中小賴大量測阻值,再進行交叉比對

請問版上前輩排板亂亂的應該如何調整 ...

感謝大大回覆

指導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