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冷氣室內機遙控、面板開關無反應

楼主(2016-09-29):
家中的大金冷氣一對一 型號RKS350DVMT,突然無法開機,不管以遙控、或面板開關控都制無反應
猜測是室內機的電路板故障或保險絲燒斷,想要卸下室內機的電源模組,但是最後有一條連接電路板與銅管的黑線無法拆開
不知道這條線的用途為何?要如何卸下來,才能更換機板

↑  室內機的接線圖

↑  紅框中的黑色線接點無法卸下 黑色線另一頭連到機板上的接頭也無法拆開
   整個電源模組就被黑線拉著 換不下來

网友A:
那條是結霜感知器
用尖嘴鉗 夾住上方那小鐵片 跟著那感知器的線 一起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是結霜感知器
用尖嘴鉗 夾住上方那小鐵片 跟著那感知器的線 一起拉出

請問鐵片是圖上箭頭那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鐵片是圖上箭頭那點嗎?

就是那鐵片  要連感知器一起拉

楼主:
抽出來了 感謝協助

网友B:
我家也有一台大金冷氣,用了約10年主機板故障兩次,第一次停電後燒毀裡面的一個高壓IC 2800元,第二次老鼠咬斷電線造成保險絲燒斷好像 7805也壞了,你參考看看!! 更換後OK 3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有一台大金冷氣,用了約10年主機板故障兩次,第一次停電後燒毀裡面的一個高壓IC 2800元,第二次老鼠咬斷 ...

購買機板1400元,更換後完修

↑ 要拆下塑膠外殼,要先卸下這顆隱藏螺絲 ↑

↑ 要拆下塑膠外殼,要先卸下這顆隱藏螺絲↑

↑ 要拆下塑膠外殼,要先卸下這顆隱藏螺絲↑

控制模組

控制模組

控制模組

↑ 新購買的控制機板

控制模組

控制模組

控制模組

网友:
引用 楼主:
購買機板1400元,更換後完修

可以分享賣家的訊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購買機板1400元,更換後完修

購買機板1400元,更換後完修

大金變頻機板有這麼便宜 ? 跟日立經銷商買定頻機板一片也要2000. 方便告知購買資訊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