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電容表.. 結果買了這個 ..

楼主(2016-09-29):
原本的"方便表"只能量到 200uf
超過的..就只能 ..測個大概....
就是這些壞東西..
讓我興起了買個像樣點傢私的念頭
從原來的 UT603
中間的UT61E
結果變成了 ...UT71C
開心的開了箱 ...
以為拿到機王....
拿方便表測了一下電池
嗯 ..問題不大..大陸貨 ..不意外
馬上前往小七...搞一顆回來
開機囉 ...
隨便測了一下 ...還行 ...

网友A:
不錯阿 現在的手持錶功能足夠一般維修使用了

网友B:
要找个200μF以下的已证实容量大幅下降的旧电解电容用两个表对比测量验证下。

网友C:
[電子儀表] UNI-T UT71C 功能鍵操作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我也是買這台  UT71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阿 現在的手持錶功能足夠一般維修使用了

終於有個像樣點的工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个200μF以下的已证实容量大幅下降的旧电解电容用两个表对比测量验证下。 ...

數值落差還蠻大的 ..看來看去 .. 都不知要以哪一個為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儀表] UNI-T UT71C 功能鍵操作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這個還不錯 ...
下回有去對岸 ..要再搞個 安柏AT826回來 ...

网友:
好棒的電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數值落差還蠻大的 ..看來看去 .. 都不知要以哪一個為準了

你找个标称200μF以下外观正常老化最严重的电解电容用两表测量容量拍照上来。

网友D:
恭喜楼大选对了表!
我的也是UT71系列,但是D型的。
这款表测电容、电解是强项之一,另外,还可以测40MHz的频率,平时测试一些频率什么的,很方便的。
还有,可以自动存储检测数据,也相当实用。
缺点就是电池耗电比较大,普通的6F22不经用的,可以自己改成双锂电供电。我是不久前用两块“1000mAh 852540”锂电池做成6F22大小的代用,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标称200μF以下外观正常老化最严重的电解电容用两表测量容量拍照上来。 ...

慢了 .. 換下來的拿去資源回收了 ..下回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大选对了表!
我的也是UT71系列,但是D型的。
这款表测电容、电解是强项之一,另外,还可以测40MHz的 ...

呵呵 ..C型我是夠用了 ..
而且我前兩個月 ...
才到大陸搞了一台
麥科信的平板示波器回來
對我這個業餘 ..
又想多一點維修能力的來說
非常足夠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C型我是夠用了 ..
而且我前兩個月 ...
才到大陸搞了一台

很好!
希望大大多一些麥科信平板示波器的应用感受方面的帖子。
这款示波器这边似乎到处在推广。

网友E:
我現在用的是 UNIT UT71E,習慣使用 UNIT 的電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大选对了表!
我的也是UT71系列,但是D型的。
这款表测电容、电解是强项之一,另外,还可以测40MHz的 ...

我是不久前用两块“1000mAh 852540”锂电池做成6F22大小的代用,效果很好!!!

充电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現在用的是 UNIT UT71E,習慣使用 UNIT 的電錶了!

所有的数字万用表,包括八位半的高精度数字万用表在内,测试电容器都很弱,远不及数字电桥,哪怕是最低级的数字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