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ZOJIRUSHI) IH 壓力 電子鍋 NP-FB10 請教

楼主(2016-09-30):
    家中NP-FB10一直正常使用,去年家裡來客人誤插220V電子鍋出現爆機狀況,全家跳閘,本以為這電子鍋完蛋了。回家后把電閘恢復,發現電子鍋居然還能用,似乎沒完全掛掉,只是煮飯的音樂聲變得很小,使用2周后聲音音量恢復和之前一樣, 其他一切正常。就這樣使用了一年多,正準備煮飯發現插電后顯示屏沒任何變化、按鍵也沒反應,直接聯想起上次誤插220V事情,回事後遺症嗎?於是拆機檢修,發現電源板上保險是沒熔斷,旁邊的ZNR炸了,看其他零件也沒表面損壞狀況,記錄下零件型號打算採購回來換上試試,就把電源板裝回去了。裝好後發現顯示屏沒顯示了,經過一輪google搜索懷疑時鐘電池可能沒電了,於是又拆機,測量電池電壓為2.78V,這電池用這麼久了也該換了。新電池和ZNR到貨后換上,顯示屏有顯示了,暗喜,裝好后馬上插電試機,wtf,還是沒反應, 心情直掉谷底。繼續網路搜索看沒案例可以參考,也找到這些關於整流橋可能壞了或者電容壞了的信息,試著用萬能表測量。發現都沒問題,現在就卡在這了,沒法搞下去了。希望有維修高手能指點下如何是好。

ZNR已經更換

ZNR已經更換

近排線端電源電壓

近排線端電源電壓

控制主板

控制主板

發熱圈

發熱圈

网友A:
紅色圈起的零件,
像是燒毀的樣子...
保險絲有量測嗎?
如果看外觀是不準的,
我曾經被騙過..

楼主:
紅色圈起是電容,電容測過沒壞,左邊圈起的電容在插電狀態下電壓為0,右邊的電壓為1.28V。電容上方的排線就是連接控制電路板的,也不知道引腳定義,無法測試給控制電路板的供電是否正常。FB10這款電子鍋算是象印比較老的鍋了。

网友:
IH電鍋加熱機制類電磁爐控制邏輯
要不要試著用修電磁爐的思考模式修這台IH電鍋

電磁爐不啟動加熱常因 :
A. 無鍋具或鍋具不適用於電磁爐 (檢鍋電路異常)
B: 爐面溫度過高 (爐面超溫保護開關電路異常)

是否朝這兩方向檢修IH電鍋,查找看看

楼主:
謝謝你的回復,你的建議非常不錯,確實也是個好的思路。但是現在電鍋連最起碼插電后液晶顯示屏顯示內容都沒變化,說明控制電路板也許沒有過電,這個是最基本的條件,相當於插電后亮個指示燈信號都沒有啊,至於放鍋檢測和爐面溫度則是後面的問題。這個我個人的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圈起的零件,
像是燒毀的樣子...
保險絲有量測嗎?

感謝你的回復,沒留意看到你圈出的部分。現在看到了,這幾個零件我沒測量過,也不知道怎麼去測量,貼片零件太小了,型號很難看清楚。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网友:
"控制電路板也許沒有過電"
那您可能要找出微處理器的datasheet腳位
才能查電路故障特性了

"型號很難看清楚。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網拍找看珠寶或生物的小型放大鏡
放大倍率12 或 20倍的,應該有點幫助

网友:
我都用電壓量測觀察差異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08-1-1.html

這帖回文的11樓 18樓
也可參考看看

网友:
請您從那塊有很多粗勇零件的電路板查起,小弟懷疑控制電路電源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