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KYMCO V2系列車

楼主(2016-09-30):
各位大大
還是想要來詢問一下車子的狀況
之前有發過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60573-1-1.html
不過問了之後因為也就沒有特別的異常狀況
所以當下也沒有處理
因為自己也不敢貿然的把車子拆了怕有個"萬一"

直到近期的颱風天下雨天
車子騎在路上會熄火、停頓...
所以這次就把車子的狀況跟店家講了一遍
店家師傅也不幫我看直接跟我說要我先做大保養$1800(保養內容:節流閥、噴嘴、燃燒室...好像是這三項)
保養完再看狀況
並說,保養過程中有可能(噴流閥)及電腦會壞掉;<括號處我不確定是不是有沒有記錯>
如果壞掉的話就要再付$ˊ6000
另外還有高壓線圈$1200
火星塞$200
但這一筆數目也不小呀!!=.="!!
=====================
因為車子的狀況每遇到雨天或比較潮濕就會出狀況
想要請問在高雄有沒有痞友可以幫我看看我的車子問題
因為我相信痞友們的技術^^

*目前車子的問題,油門快速的加到底都會熄火,慢慢的加油門時速最高也只能騎到70左右,
若在下雨天的時候車子的時速只能在20左右,並隨時會熄火。

不知道大家能否給我建議呢
感謝大家

网友A:
V2噴射的買不起,我現在騎的V1化油二手車裡面的東西我換過一輪了現在超好騎,八年舊車了,

隨便催油門都是80以上,噴射的不了解不然可以給你點建議...不過我這台有個缺點就是耗油,

知道為什麼嗎?因為......

我都蛇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噴射的買不起,我現在騎的V1化油二手車裡面的東西我換過一輪了現在超好騎,八年舊車了,

隨便催油門都是80 ...

其實我也有去車行問過了
我也考慮買一台二手化油器的
不過現在車行二手化油器的車也幾乎沒有了耶
也都是噴射車居多
化油器我問老闆,老闆報價$33000
我還在考慮

還是有痞友們沒用到的化油器車狀況良好的
可以割愛^^"

网友B:
大保養怎麼可能會把ECU弄掛...  那完全是人為的吧!

這台車我前陣子才大保過,默默看師傅怎麼保養的

我覺得會熄火,應該先去檢查ECU(看有沒有錯誤代碼)),和含氧感知器

火星塞和高壓線圈這兩個也要稍微去檢查一下

火星塞這個15000換一次吧~    給您參考

接下來這句可能會稍微冒犯您~

那家感覺有點不是說很好,看他跟您說的,我就覺得應該是想坑你錢

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有去車行問過了
我也考慮買一台二手化油器的
不過現在車行二手化油器的車也幾乎沒有了耶

因為環保問題,
所以有化油器都是舊車,
那個價位到不如買台新的,
有可能是高壓導線或線圈的問題...
你有換過空氣濾清器嗎?
現在的新機車都是噴射的...
汽車也都是噴射...
不要走回頭路,
舊車問題多,
或許要維修花得更多...

多換別家問看看,
機車行有些很黑暗,
常觀察看看聊一聊,
可得知一些訊息...
相信找到好的店家..

网友:
1:上診斷電腦,看有無錯誤碼。有錯就修
2:不外乎燃油/點火/感測器
3:噴射系統的保養就是指清噴油嘴/清節流閥和怠速閥

噴射系統車對電路很講究,不可以有感知器失去回應或者做動不良

以上是我組裝兩萬具引擎的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保養怎麼可能會把ECU弄掛...  那完全是人為的吧!

這台車我前陣子才大保過,默默看師傅怎麼保養的

火星塞我都有5000刷一次,調間隙

网友:
這種噴射車我還在研究,通常都是要洗吧,然後就有可能照著車行說的那個情況發生,火星塞是一定要檢查的,

网友:
我想應該先找維修手冊V2噴射(FI)
或者誰有分享一下還是相近噴射車款
我幫你估狗半小時都是載點失效或者都是零件手冊
要的是維修手冊
像我今天亮了缸頭溫度及TPS代碼(都是接觸不良)
則缸頭溫度感知器異常怠速會拉很高不然就是忽高忽低
所以先建議你先看一下火星塞及火星塞帽有無鬆脫漏電
看看有哪個店家願意插電腦看一下
還有活性碳罐檢查一下

5 MB, 下載次數: 188

2.84 MB, 下載次數: 169

网友:
建議換一家吧(這間就別去了)

空濾棉先換 . 另外空濾盒及感知器接頭 / 配線巡一巡注意一下

网友:
感覺車行老闆把你當盤子打了 !
先自己檢查換新火星塞和高壓火星塞帽狀況,再檢查空濾是否過髒,如果都無法改善問題的話,
建議多跑幾家車行聽聽其他師傅怎麼說 !

网友D:
高壓線的火星塞頭,一顆50元,先換看看!!

我的馬車是一年要換一顆頭,不然就不知何時隨便給我顧路了!!

噴射的車,噴油嘴積碳也會引起車子不順,我是買國光牌的噴油嘴清潔劑

一瓶對30公升,你的機車油箱要按比例加,別加太多了,太多反而損引擎

加清潔劑在油箱裡,最好是加滿油跑長途時使用,效果會比較好,短程的,

加清潔劑的效果就不明顯了,

网友:
v2的維修手冊這裡有相似的
http://epamotor.epa.gov.tw/DownloadDocu.aspx
金牌系列,幾乎都一樣
v2零件手冊
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2NzgwMXwzMTRkYjljMnwxNDc1Mjg2NzA5fDB8MjQxMzgwMA%3D%3D
百度的v2維修手冊(小弟抓不下來)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amp;amp;uk=70423614

這間店没騙你,但是就像樓上說的,換一家吧,這間對噴射系統不了解
豪邁噴射系列的西門子電腦就在節流閥旁,不懂的拿化清劑猛噴保證掛電腦,這個上新聞很久了,光陽公定材料價5500,傳說有友誼價3900

災情討論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40898-1-1.html
節流閥清理教學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56458-1-1.html

您的症狀建議先換火星塞跟火星塞接頭,記的接頭跟導線間接觸部分要包電火布
不行要再檢查噴油狀況(噴嘴,油管,濾心,油幫)跟高壓線圈(老化或漏電)
都不是就是各感測器跟電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環保問題,
所以有化油器都是舊車,
那個價位到不如買台新的,

大大說的也沒錯
時代在進步
不要再走回頭路
只是我要找到怎麼樣可以跟這台車和平共處的道路

网友:
這個 ..問題好熟呀 ...
我也遇過類似的問題 ...
不過我的是化油老車了 ..
我也搞了好久....
還"誤殺忠良"把化油器都換了 ...
搞到後來 .. 只是一條負壓管龜裂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線的火星塞頭,一顆50元,先換看看!!

我的馬車是一年要換一顆頭,不然就不知何時隨便給我顧路了!!

我是加3M品牌的
我每天都騎25Km
不知道是算長程或短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加3M品牌的
我每天都騎25Km
不知道是算長程或短程

請參考第五頁試試看測量電壓或阻值

V2-125 FI服務手冊-05燃料噴射系統.part1.rar

7 MB, 下載次數: 109

V2-125 FI服務手冊-05燃料噴射系統.part2.rar

1.03 MB, 下載次數: 77

网友E:
電腦車噴射系統有個簡單檢查法,發不動的情況下,發動鈕按個幾秒,聞排氣管是否有汽油味

有的話,油幫,噴嘴,曲軸位置感應器,引擎電腦(點火部份以外)應該就沒問題,檢查時可以少拆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電腦車噴射系統有個簡單檢查法,發不動的情況下,發動鈕按個幾秒,聞排氣管是否有汽油味

有的話,油幫,噴 ...

汽油泵浦壓力不足的話也不會有故障碼 但是也有汽油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汽油泵浦壓力不足的話也不會有故障碼 但是也有汽油味

汽車的也會~~~輸出壓力不足但還是有輸出,怎麼查都沒有故障碼

网友:
1.如果確定其他部品都是好的話,且晴天騎車皆無問題,一切都是發生在下雨或是很潮濕的氣候,可以從進氣端(空濾盒-->肥腸-->節流閥-->引擎)的路徑上,檢查是否有裂痕或漏氣,導致進氣時,跑入水氣。特別是接合的地方;空濾盒要是設計不良或變形,接合處也會滲水進去。
2.檢查高壓線圈到火星塞蓋的是否會漏電,例如:高壓線圈與高壓線的接合處、高壓線與火星塞蓋的接合處、火星塞蓋與火星塞的接合處,有些廠商(原廠..)為了這個問題,會在上述地方"塗膠",導致維修要換一整組(浪費錢...)。檢查火星塞蓋是否有進水,導致裡面產生銅綠或漏電。
3.膽大心細的拆了吧!會了就是你的。車子不是紙糊的,放心!
PS.車子使用5000 KM至10000 KM時,可以拆開節流閥與噴油嘴清積碳;回裝時,記得氣密要做好。
以上,希望能幫上你的忙。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汽車的也會~~~輸出壓力不足但還是有輸出,怎麼查都沒有故障碼

氣油泵會有故障碼只有
接觸不良 繼電器 或者馬達 電路有問題才會亮
而且也沒汽油壓力感知 有的話應該價錢更高...
這讓我有了外掛壓力表的點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氣油泵會有故障碼只有
接觸不良 繼電器 或者馬達 電路有問題才會亮
而且也沒汽油壓力感知 有的話應該價錢 ...

我曾碰過汽車因為燃油泵輸出壓力剛好跨門檻,但仍不足以正常噴霧..
查都查不出最後換顆燃油泵就OK了....顯然維修手冊數值標太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曾碰過汽車因為燃油泵輸出壓力剛好跨門檻,但仍不足以正常噴霧..
查都查不出最後換顆燃油泵就OK了.... ...

建議也順便把汽油濾芯換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建議也順便把汽油濾芯換掉

我講的案例還是新車呢,還沒領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講的案例還是新車呢,還沒領牌。

日產NISSAN的 . 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曾碰過汽車因為燃油泵輸出壓力剛好跨門檻,但仍不足以正常噴霧..
查都查不出最後換顆燃油泵就OK了.... ...

請問這樣拆噴嘴目測看的出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日產NISSAN的 . 對吧~

不是ㄝ~~~~是走上街頭那個品牌

每次棒球國際賽轉播都會打廣告,台灣人很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樣拆噴嘴目測看的出來嗎

要測燃油泵輸出油壓!

比方說某顆引擎燃油噴射系統需要10PSI輸出壓力才能工作,但實際上
很可能會需要12或13PSI的壓力,如果燃油泵只輸出10PSI壓力或許系
統檢測上壓力達標了(因此電腦看不到故障碼),但實際上引擎不買帳~

我會抓到那故障是因為前面有一群各單位組長級老師傅已經除錯,我把
運作條件一個一個排除後懷疑到燃油壓力上。於是我跑回單位找了一個
壓力錶去改裝,使它能連結上油軌(一排噴油嘴的共同通道),然後我用
壓縮空氣噴槍搭配裝汽油的擠壓瓶去創造土砲文氏管效應。我在引擎節
流閥入口製造汽油噴霧....結果我能讓引擎斷斷續續運轉十秒左右(還好
沒回火~不然眉毛都沒了).....因此我斷定點火系統正常~啟動系統正常~
各感應器應該都正常~~是燃油出問題

上壓力錶測試引擎油軌壓力剛好達標,可是其它正常的引擎油軌壓力都
比標準值略高一些些。於是我就當場向底盤組長申請替換燃油泵總成~
那組長也欣然同意,換掉之後引擎一點就發~~~打完收工

我也因此撈到一支小功.......本來是我組長出席會診的,可是他會議還沒
結束,要我去暫代出席......沒想到一群老師傅抓不到問題點,最後回頭
對我說"少年家有何看法ㄚ?!~~~~來說說看"....那就講了咩~換我上

就像你們一個菜鳥住院醫師跟一群各科主任開會,要菜鳥試一試..

网友G:
以上那是講汽車~~~喵大夫可以試試看將噴油嘴噴向寶特瓶...看燃油霧化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樣拆噴嘴目測看的出來嗎

你想像成噴霧器用力按及輕輕按 霧化效果有差

网友:
下雨天才有毛病一定是火星塞蓋子漏電  粉簡單換新再用一捅水淋它看狀況有解除嗎?  如不行再換火星塞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以上那是講汽車~~~喵大夫可以試試看將噴油嘴噴向寶特瓶...看燃油霧化情況

多謝a大傳授經驗,小弟修機車也是連著油管拆噴嘴,再按發動鈕看噴油狀況,只是完全憑感覺,萬一每個孔都有噴,就是壓力不達標,小弟就看不出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謝a大傳授經驗,小弟修機車也是連著油管拆噴嘴,再按發動鈕看噴油狀況,只是完全憑感覺,萬一每個孔都 ...

除非衰減很多,否則還真看不出來,霧化情況影響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謝a大傳授經驗,小弟修機車也是連著油管拆噴嘴,再按發動鈕看噴油狀況,只是完全憑感覺,萬一每個孔都 ...

changold2大大
你有在修機車嗎??
你位在哪邊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大
你有在修機車嗎??
你位在哪邊呢??

他沒有修機車,他修動物的.....你剛好可以掛號看診,不收健保卡只收信用卡與現金n_006|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沒有修機車,他修動物的.....你剛好可以掛號看診,不收健保卡只收信用卡與現金 ...

哇唷!!動物醫生唷!!
挺棒的
不知道誰有認識的車行(高雄)
我想要把我車子的問題慢慢抓出來
需要有痞酷精神的老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唷!!動物醫生唷!!
挺棒的
不知道誰有認識的車行(高雄)

請問樓主 你有試著把火星塞拆下嗎?空氣濾網也是
拆火星塞檢查也是可以大概看出內部燃燒狀況的依據
這兩個也算是基本中的基本

楼主(2016-10-30):
整理一下大家給的意見

我要檢查的項目

火星塞 火星塞帽    15000更換一次
高壓線圈
空氣濾清器

燃油/點火/感測器
清噴油嘴/清節流閥和怠速閥

檢查噴油狀況(噴嘴,油管,濾心,油幫)跟高壓線圈(老化或漏電)

謝謝大家

楼主:
明天要把車子牽去整理摟
今天有先去問了機車行師傅
清洗噴嘴油路..等等的保養$1800
===以下是師父說的====
不過也不是1800就結束了
會極盡所能的換掉所有該換的
會連同機油、齒輪油一併換掉=>這個我同意他的說法,說是清潔劑會跑到機油中,所以換掉會比較好
這當中會檢查其他的部分,可能火星塞....等
師父說預估會在4000以內吧!!
==========================
我就抱持著學習的心
明天當個傻子被削吧!!

网友:
2個輪子搞噴射說真的是很勞民傷財,相關清洗保修程序,100cc的小綿羊跟4000cc的黑頭車其實差不多,問題是4輪的1次花個3000大致還能接受,小綿羊每1-2年花這麼一條連小弟都受不了

樓主您有時間的話可以在車行看師父的作業過程,疑問矛盾點再上來問,下次就能自己來了

楼主:
於2016.11.13保養車子,也是第一次保養

因為我對師傅說,我在下雨天都會熄火速度拉不上來,所以師傅就把車子發動然後噴水,
判斷是高壓線圈在漏電並且受潮,所以高壓線圈必須要更換。我這次並沒有更換,
因為現在雨季已經過了,況且價格也不斐。另外一點就是我想要釐清我車子速度無法拉到90以上的原因。

01發動噴水

01發動噴水

02高壓線圈位置

02高壓線圈位置

這次要保養的主要零件,噴嘴在這裡頭,好像是叫"油室"。我不太確定。

03要大保養的零件位置

03要大保養的零件位置

04拆除附件

04拆除附件

05噴嘴

05噴嘴

0ˊ6噴嘴

0ˊ6噴嘴

電腦IC的位置

07電腦IC

07電腦IC

更換新的火星塞

08新火星塞

08新火星塞

過濾棉也更換了

09過濾棉

09過濾棉

======================================================
保養後,騎了10天測試,可以輕鬆的把速度可以拉到90以上了
所以清理"油室"噴嘴的部位,真的有其效果.....

主要是做大保養(噴嘴節流閥、油路..有三項$1800),更換火星塞$450,
檢查傳動部份(滾珠及皮帶)都跟我說滾珠$200~$450及皮帶$800需要更換了,
過濾棉更換$200,機油齒輪油共$230。目前傳動的部份我還想要再繼續撐著,
一方面我沒看出來哪裡有明顯的異常,過一陣子再更換吧!!另外還有高壓線圈,
師傅將車子發動並用高壓水柱沖車體,車子瞬間熄火,由此判斷出高壓線圈異常並且漏電,
這個說法可以由前陣子電瓶突然沒電驗證出來,所以一直到現在我的車子還是在漏電狀態,
不過因為現在並非雨季,所以就緩緩吧!!過一陣子再換。所以目前我車子還有傳動及高壓線圈需要更換,
預計還要再花費$3000左右吧!!

以上報告^^現在車子變得很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於2016.11.13保養車子,也是第一次保養

因為我對師傅說,我在下雨天都會熄火速度拉不上來,所以師傅就把車 ...

這裡確認看看

另外噴射對空濾很敏感

网友E:
請您用小隻的噴霧器噴,或是在暗處噴,確定漏電位置是高壓線端點還是其他線路,高壓線漏電發動後在暗處噴水大多看的到閃電,這種問題應該電火布就能搞定

您的噴嘴店家如何清理的,小弟以前看廠商推銷影片,是整隻噴嘴浸入有機溶劑(小弟猜不是打火機油就是汽油)用超音波振他個20min,然後噴嘴接上12v脈波電源跟壓力汽油源清洗噴嘴內部,小弟自己搞沒那個雞斯就用化清劑噴一噴,放個1分鐘後再把噴嘴用外接12v電源快速點個幾下讓化清劑流出

楼主:
我也打算仔細看看高壓線圈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若能補救我就想補救看看
若再不行那就買回來自己換
只是哪邊有品質好的可以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您用小隻的噴霧器噴,或是在暗處噴,確定漏電位置是高壓線端點還是其他線路,高壓線漏電發動後在暗處噴水 ...

噴嘴清洗有用超音波清洗,是有浸在溶液中
不過我沒有問是甚麼溶液
幫我處理的師傅好像不太愛講
所以我沒有問他

我都是問隔壁的另一個師傅(剛好他也在保養另外一台車,也是v2的)

网友:
傳動跟高壓線圈一次搞定收3000也還好,樓主您有興趣的話可以diy,工具主要就是套筒版手(可以到24mm)含長把手一套,萬能固定器1隻(350),其他就鉗子起子等基本工具,全部不用1000,線圈含火星塞帽900

第一次diy總花費大概就是賺一組工具,以後就是省工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於2016.11.13保養車子,也是第一次保養

因為我對師傅說,我在下雨天都會熄火速度拉不上來,所以師傅就把車 ...

其實火星塞可以用原廠CR7E的就好了 自己DIY應該百元有找
高壓線圈也可以DIY 置物箱應該外六角10MM 高壓線圈應該8MM的
應該可以省下可觀的費用
可以先試試看高壓線(線圈到火星塞這段)
用電火布包起來試試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做大保養(噴嘴節流閥、油路..有三項$1800),更換火星塞$450, ...

油路的問題大多是油品或油箱本身造成的,

以後油路/噴嘴有問題,不用拆下來清,加點汽油添加劑就好了!
汽油本身就是有機溶劑,且中油台塑也都有加汽油添加劑,
但可能有什麼雜質溶不掉,才需要再加其他的汽油添加劑。

可以買工業酒精做汽油添加劑,比藥用酒精便宜,
但偶爾加一下即可,比例不要太高,也不要常加,免得什麼東東被酒精搞壞。

因為油中的雜質大多就只是.... 水可溶於工業酒精做為拔水劑,讓油箱裡的水+酒精一起燒掉!

可依照市面上汽油添加劑的比例,約1/1000~1/5000 ,
1/1000 ... 5公升汽油只要加 5cc
1/5000 ... 5公升汽油只要加 1cc
那就加起來除以2好了, 5公升汽油加 3cc

汽油原本就不能給人喝的,藥用酒精是可以給人喝的才賣較貴,
汽油也不會因為加了藥用酒精就變成能喝....
所以,買便宜不能喝的工業酒精,加在同樣不能喝的汽油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路的問題大多是油品或油箱本身造成的,

以後油路/噴嘴有問題,不用拆下來清,加點汽油添加劑就好了!

Fly大大~
所以以後都把酒精加進油箱裡面就可以做簡易保養了嗎
因為我現在都是買下面的東西在做平日的保養。

有同樣的功能嗎??

网友I:
引用 楼主:
Fly大大~
所以以後都把酒精加進油箱裡面就可以做簡易保養了嗎
因為我現在都是買下面的東西在做平日的保養 .
有同樣的功能嗎??..

剛清洗好油路就不用加汽油添加劑,可以等一段時間(2-6個月)再加。

市售汽油添加劑有同樣的功能,但比工業用酒精貴了10倍。
雖然汽油添加劑較貴,但人家是有花時間研究配方.....

只用工業用酒精這味,並沒有足夠的研究數據,風險較大,所以也不用加得太努力。
我建議汽油裡加工業用酒精做為添加劑,比例只有萬分之6或 5000分之3, <--夠保守了!
中油E3酒精汽油的酒精比例是3%,比我建議做為添加劑的值高出50倍!
(E3酒精汽油因為較環保才賣較便宜,但成本較高)

這類東東都只能讓燃燒效率盡量恢復到新車狀態,沒法再增加馬力什麼的...
若可增馬力,是因為已用久有點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剛清洗好油路就不用加汽油添加劑,可以等一段時間(2-6個月)再加。

市售汽油添加劑有同樣的功能,但比工業用 ...

感謝Fly大的指導
我會在未來的時間試試看,
只是不知道若是加酒精
是大約多少頻率加一次呢(3cc)

网友(2016-12-05):
不曉得車有定時保養嗎?   如同車行說的  電路 油路   進氣系統都有可能
如要自己維修   當然從簡單的部分做起   空氣濾淨器 火星塞更換  閥門  噴油嘴清理 這樣依序做處理   至於燃燒室......根燃燒室沒多大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