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NASONIC NN-SF550 微波爐 面板控制板維修問題

楼主(2016-09-30):
微波爐按鍵完全不能使用, 插電有無B聲, VFD有亮燈, 顯示00:00(不閃)

把控制板拆下後, 發覺後面滿滿的都是小強的排泄物,
把VFD拆下後努力的清 洗, 電子清潔劑,酒精通通拿來用,
看到的就是這個模樣

板子上有標示18V , 5V 及3V. 用電表量一量是25V, 5V, 與3.3V
拜讀三太子的 "PANASONIC NN-SD681微波爐VFD不顯示"
想說板子的構造很雷同, 問題解決了, 但是事情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直接灌DC18V進去橋式整流後的電容, VFD的燈會亮會閃, 銀幕秀出00:00也會閃(因為燈會閃)

用本身的變壓器(110VAC  22VAC)經過橋式整流後是25VDC
想說是變壓器的問題, 就到材料行買了ACAC的變壓器(輸出15VAC)來試試

上電後(黃色及藍色的鱷魚夾給110VAC) 電容量到的DC是17V, 理當是可以使用, 後面的5V, 3.3V都有出來
VFD是有亮00:00不閃爍, 也沒有蜂鳴器也不會叫聲
確認有一組小交流訊號已經進入主IC(VFD下面)
現在只有STOP/Reset還有用(有按就有B聲, 銀幕從00:00 變為 冒號)

藍色的線是模擬微波爐的門有沒有關上,
模擬結果也確定門關上,微波爐的電燈就會關上(由主IC控制微波爐內電燈的relay開關, 覺得主IC並沒有壞)
主要是想RESET 微波爐使用, 但是按鍵有問題

請問, 是不是還有電路的哪些地方我還要在檢查一下?
還是我應該要把控制板烤一下呢?

网友:
你好啊!~~你是按鍵沒反應吧,會不會是面板上的薄片按鍵有接觸不良的問題呢?

楼主:
我也有懷疑是薄膜開關的問題。只是插電後沒有B聲並且上電後只有STOP/RESET有作用(按下有B聲)。我才會懷疑是控制板的問題。我也找不到這個型號的service manual。
看樣子也只好將薄膜開關的貼片先拆下來,看看開關的背面能不能看到電路的走線。再用電表找問題。

楼主:
這個看起來要花不少時間。

怒力中。

网友:
我的建議是買片薄膜案件來試
國際牌材料是出了名的便宜

楼主:
連接到控制板的有9條電路,1條是沒有用的。找到8電路連接到按鍵的點。分別測試,按鍵按下對電路做組值的量測,都是有導通。沒有所有的按鍵都測試,但是是開始,停止,1分,10秒這幾個常用的按鍵,有時是要2個按鍵一起按才能導通,驗證這8條電路都沒有問題。理當應該不會是薄膜開關出問題。

請問是否還有甚麼建議的方向?

网友A:
那片膠膜開關就幾塊錢, 不買也可, 運費超貴
用美工刀挑開角落, 小心慢慢整片撕開
用無水酒精清潔全部按鍵的接點, 除水, 除漬, 擦乾淨
大概就好了.
參考看看
最近玩過的 PANASONIC NN-S235WF, 症狀和你的一致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按鍵的電路圖原理就這樣, 每種型號都大同小異, 你的那台自己畫一下應該也會發現類似的問題成因

panasonic NN-S235

panasonic NN-S2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片膠膜開關就幾塊錢, 不買也可, 運費超貴
用美工刀挑開角落, 小心慢慢整片撕開
用無水酒精清潔全部按鍵的 ...

感謝。
拆下膠膜檢查。膠膜上的8條電路都是彼此獨立 open的現象,表示開機並不會檢查薄膜開關是否存在。不過你的開關電路圖中有pull down。我朝這個方向著手。

薄膜開關的pin2到pin8有對3.3v及gnd 對電標2極體檔位有反應,pin9則對3.3v有反應。
我再仔細查一下。

或是還有任何的建議,感謝你提供給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拆下膠膜檢查。膠膜上的8條電路都是彼此獨立 open的現象,表示開機並不會檢查薄膜開關是否存在。 ...

你看看电路图, 这厂牌的设计有两个按键单独链接INT, CPU 最高的响应等级, 所以就那两个正常, 其他要扫描判断, 你这台看到是哪两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电路图, 这厂牌的设计有两个按键单独链接INT, CPU 最高的响应等级, 所以就那两个正常, 其他要扫描 ...

這個電路板上或是主IC上都沒有標示,
不過, 我把薄膜開端整個拆掉, 量了一遍沒有發覺有異常
之後黏了回去(沒有黏在硬殼上)
今天早上, 把那與薄膜開關的焊點再焊一次, 用外接電源及模擬門關上的方式
如第一篇發文, 這些按鍵都可以發出BB聲, 並且在銀幕中能夠正確顯示.
之後, 把原本的22VAC的變壓器換回去, 也可以正常操作(電容的電壓還是維持24.x VDC)
要做模擬微波10秒的現象,圖片中的relay只動做了 2秒就跳開,
可能是防呆吧, 這幾天再把整個零件裝回去微波爐試試
整機測試

楼主:
這是現在模擬的現象
痞酷論壇中找到的維修手冊, 機型雖然不同, 內容確是幫助很大
感恩

楼主:
這幾天把控制板裝會去,測試時發覺有H98的錯誤碼出現。按造手冊的查法,CN702有110VAC的電。CN701有ac2v及ac6v的跳動(有點怪)。
把變頻器拆下,高壓2極體及igbt也正常(用電表按造手冊的簡單量法)。磁控管也簡單的量過。
薄膜按鍵是已經有問題,我用按鍵開關做出一些目前需要的按鈕,如啟動,停止,微波爐功率,分及10秒。如左下的pcb
這時發覺有一個東西很奇怪。
管子上面那個黑黑的,鎖在磁控管上面。兩條黑線分別接在機殼及控制板的ground上。也量不出阻值。

請問有人知道那個黑黑的零件是甚麼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把控制板裝會去,測試時發覺有H98的錯誤碼出現。按造手冊的查法,CN702有110VAC的電。CN701有ac2v及a ...

有沒有可能是 "自動復位型的溫度保護開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26958&size=300x300&key=d03bfa0c8cbfae70&nocache=yes&type=fix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是 "自動復位型的溫度保護開關"

感覺很像。那可螺絲很難拆。只好使出暴力手法。
黑黑這顆量起來是不導通。
只好暴力拆下。把他脫光光。

楼主:
黑黑的是熱敏電阻

棄修, H98是磁控管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黑的是熱敏電阻

棄修, H98是磁控管的問題

若已確認問題原因是"磁控管"
去殺顆中古磁控管
或對岸標一顆新品回來換
應該還可接受

個人遭遇例:
之前曾送回原廠服務站修過一部按鍵沒反應的維波爐
完修方式是換掉內部控制電路板 (維修師傅稱做-電腦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