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ll-in-one的電源供應器 無5Vsb 電源

楼主(2016-09-30):
ASUS All-in-one電腦是別人的,我沒辦法提供型號
電源供應器型號:FSP200-20SL 200W

電源供應器 型號規格

電源供應器 型號規格

小弟新手,對硬體維修有很大的熱誠,有先爬文過,意外的發現電路極為相似,讓我慢慢找問題點。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首先基本的保險絲、壓敏電阻都OK,高壓區都有送電

自己畫了+5Vsb 區域相關的元件(F2 保險絲 先被我拔掉)

忽然發現有一顆保險絲斷掉,但是我從來沒遇過 S保險絲,不是應該要會寫幾安培嗎~~??
量的一下 是斷掉的,各位網友我該從哪邊得知,這該怎麼找規格給他替代上去
如果換上去後通電,有沒有我該先檢查的地方,避免再爆第二次

如有違板規,知情後會立即修正,謝謝。

网友:
可不可有另一面的照片

网友:
恭喜您,還看的到編號
關鍵字:smd fuse marking code,圖片搜尋一下
痞友也有問過相同問題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47472-1-1.html

网友:
測一下保險絲的2端,有沒對地短路的狀況!!

確定沒有對地短路才換上!!

另外查一下保險絲後端電路的故障,造成保險燒毀的原因!!

网友:
輸出是12V,16A,
看起來這個保險絲是在電源輸入端,
第一章圖有寫110V/6A,220V/3A
最大功率200W,
用3A看看吧!!

楼主:
回 <雨知波自行維修>大大,這是上面零件,每個都做特寫,煩請指導小弟學習,謝謝

网友:
因為你說這是ASUS 的AIO,所以也不能說違反版規,以後標題可加入全漢+FSP200-20SI+無5VSB 就100分了。
謝謝你的配合,痞酷網歡迎你的加入。

楼主:
回 <s7c7y>大大,謝謝,我一直查 SMD S符號,查都查不到,您貼的篇真好 學習了

回 <eson0724> <小莉莉> 就在剛剛我就買了 4A保險,結果R36 [2歐姆] 冒火花炸掉了,炸掉後的30分鐘 看到您回應 ... 我應該先量量看的。
保險絲兩端對地沒有短路,晚點我附手畫的電路圖

网友A:
黃色圈起的兩個地方  量量有無短路
若是的 畫 黃色圈起散熱片上 那顆零件 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色圈起的兩個地方  量量有無短路
若是的 畫 黃色圈起散熱片上 那顆零件 不行了  ...

我拆開後發現真的是他壞了,沒解開散熱片,真的看不到他有黑,仔細一看電路,從高壓區,串聯這個+5Vsb變壓器,與這個電源管理IC,這個IC看來不好找和取代,電源供應器只能買新了,學習甚多,謝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開後發現真的是他壞了,沒解開散熱片,真的看不到他有黑,仔細一看電路,從高壓區,串聯這個+5Vsb變 ...

可惜了這個電源    TFS759HG這個IC   剛剛看了一下  露天上的賣家都是往大陸調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這個電源    TFS759HG這個IC   剛剛看了一下  露天上的賣家都是往大陸調貨 ...

大大, 另外想請教一個問題,關於這兩顆變壓器,是不是專規才能用,我看不懂他的型號有什麼規律,Datasheet 都會畫線圈,但是卻沒說這規格或什麼的,這種東西壞了,是不是就沒有零件可以補 而要拆去裝別的也不太可能。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另外想請教一個問題,關於這兩顆變壓器,是不是專規才能用,我看不懂他的型號有什麼規律,Datashe ...

這種變壓器大多是客製品,要找一樣的,要拆同型的機會比較大!!

网友:
被扣分了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是想點加分的...  眼殘點到扣分  希望能補回來,我將前幾個都點 好聞了,希望能補回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變壓器大多是客製品,要找一樣的,要拆同型的機會比較大!!

大家好~請問一下~看了回復才知道原來圈起來黃色的是變壓器喔~
通常電源供應器的黃色變壓器腳位都特別多~
我們要怎麼判斷它功能是好的呢?
直接腳位看能不能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好~請問一下~看了回復才知道原來圈起來黃色的是變壓器喔~
通常電源供應器的黃色變壓器腳位都特別多~

有些是空腳

有接線的才有用,測量阻值可初步判斷!!

网友:
變壓器腳位都特別多~
==>變壓器是客製品所以  由電源供應器廠商定義各腳位功能(14#ESON 說過)
==>但是塑膠框架 是上游廠商的內規標準品  腳位多   才能給下游客戶電源供應器廠商選擇定義腳位功能

==>變壓器重量不輕焊接於PCB上   腳位多 即使無功能空腳  也要有一定數量焊在PCB上
       給予增加支撐強度 分擔各類衝擊應力  不然只靠少量腳焊接 成品運送過程  焊點會裂開

网友:
原來是這樣~受教了~
我再用三用電表量測試試看了
後來我查了一下~原來電源共應器內部的黃色變壓器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叫做"脈衝變壓器"  似乎是用來隔離高低頻訊號,但是又需要將電位能從1次測傳送到2次測所放的電子零件
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可以參考一下以下的文章 !!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