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請問前輩們低電壓高電流在幾A被電才有感?

楼主(2016-09-30):
如題....請問前輩們低電壓高電流在幾A被電才有感?
譬如3.3V..大約手感被電約幾A?
5A以下..5A-10A..10A-15A..15A-20A..20A以上..
是有感..或是麻痛..或心臟無法負荷?...請指教....謝謝

网友A:
1.你可先認識電壓與電流關係,再進階到與人體的關係.
2.你有被低壓電過的經驗?

网友B:
看看這篇維基的說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9%9B%BB

部份內容:
5mA電流:有電擊感覺,一般沒有傷害
10mA電流:使肌肉發生纖維性抽搐, 可能無法自行鬆脫電線
100mA電流:接觸幾秒,便足以致命
1A電流:身體組織因過熱而嚴重燒傷

网友C:
你不彷.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家中電腦裡的POWER  .就有你提的電壓與電流..拿一條導線.插入3.3V(橘線)或5V(紅線)
12V(黃線).然後腳不要穿鞋子..就會有你想知道的感覺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先認識電壓與電流關係,再進階到與人體的關係.
2.你有被低壓電過的經驗? ...

有被電過經驗..並不多..但不清楚是直流或交流..
或是幾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篇維基的說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9%9B%BB

那一般手機或小電器的充電器少說也有300毫安上下
也很危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彷.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家中電腦裡的POWER  .就有你提的電壓與電流..拿一條導線.插入3.3V(橘線)或5V ...

不知道大大有沒有嘗試過.........
小弟弱弱..還沒生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手機或小電器的充電器少說也有300毫安上下
也很危險了........

你的電子學不及格哦,找一下有關歐姆定律的解釋!

网友D:
我知道AC會電人,DC 12V是不會電人的,DC24V會電人嗎

网友E:
人體阻抗少說也有200KOHM(平常狀態)
如果遇到水或洗澡到一半等
阻抗會更低

低壓電要經過這麼高的"阻抗"
會有電流通過嗎?

印象中好像高於24V或30V就有感電危機
況且這要同時去接觸正與負
才能形成迴路

而交流電的話,因為台電會接地
所以只要腳碰觸到地面
而身體某一點碰觸到火線
就會形成迴路,造成感電意外

网友F:
3.3V電壓 假設5A電流
該電路等效電阻 0.66歐姆
你的身體假設是1M歐姆
並聯上去 流到你身上的電流微乎其微
沒事的

网友G: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是在電壓,先有電壓條件才有電流產生,只要電壓夠高不管交直流都會讓人觸電,通常在30V~40V就開始會有感覺,端看體質當時皮膚濕度條件而定。

至於DC 3.3V完全沒有感覺,主要是電壓太低,電源供應器標示的電流是最大供電能力,手摸上去不至於產生這麼大的電流。

左右手各緊握一支測棒,以指針電表RX10K檔測量起來大約200KΩ,3.3V/200K=16.5uA,人體一點感覺也沒有。

网友:
24V以下為安全電壓   但是必須要避免觸摸
24V的電手壓上去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36V手如果不是乾躁的或是有汗的會有感覺

市電不用說   要必免市電觸電最後的辦法就是拿一塊PVC桌墊墊腳就好  最好還可以戴上乾淨的手套  髒的怕也會導電

生物的感電   電壓電流是非線性的    同樣20跟40V 差一倍  然而流經的電流已經插了數倍有了
電阻的電壓係數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gloss.htm

再來  電流電壓   只有其中一個很強也是沒用    因為沒有熱量   熱量要用能量去換   共用單位是焦耳
電的能量可以用功率去計數  也就是功率的計數單位為瓦特

即便有了功率   比如說一個可以輸出20A的電源 但是電壓只有5V  那也是沒怎樣
因為根本不會有太多電流流過人體    那如果給它加上20倍電壓  也就是100V 20A  喔喔那就不一樣了
有了電壓  人體有電流流經了  接著隨著時間  組織因電流流經 電阻放熱 電功率變成了熱量  人體組織水分受熱蒸發
最終組織碳化  碳化又導致更多電流流經人體   接著就是發生了所謂的 正回授
也就是越來越極端的意思   反應越來越快 到最後系統崩潰或是沒有能量了(被同事救下)

交流電對人體的影響我是沒有去研究  我認為剛剛碰觸到的時候 電壓要看峰對峰peak-peak  等到電流路徑建立之後接著就是要看Trms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是在電壓,先有電壓條件才有電流產生,只要電壓夠高不管交直流都會讓人觸電,通常在 ...

我同事每次看9V電池有沒有電都是用舌頭舔,
我好想問他不同廠牌口味有沒有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AC會電人,DC 12V是不會電人的,DC24V會電人嗎

24v充電器接市電會生火花....會不會電人還不知道..沒有摸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體阻抗少說也有200KOHM(平常狀態)
如果遇到水或洗澡到一半等
阻抗會更低

有可能會被燙到...因為接觸有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電壓 假設5A電流
該電路等效電阻 0.66歐姆
你的身體假設是1M歐姆

如果10A以上..有沒有可能被燙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10A以上..有沒有可能被燙傷...

死了好幾次了!

网友:
你也可以試試把9v電池的正負極觸碰在口腔中,會有感電的感覺!

引自: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 ... 106/106source08.htm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同事每次看9V電池有沒有電都是用舌頭舔,
我好想問他不同廠牌口味有沒有不一樣~~ ...

這種傻事我也幹過 ! 就舌頭刺刺的 是不會有危險性的 因為電流從舌頭又回到電池

要感受被電的感覺 可以用"同一隻手"的二根手指頭去碰觸電源二端 這樣構成的迴路沒有經過重要器官比較安全

另外一提 曾聽說台電人員測試有沒有漏電 都用 "手背"去碰觸 萬一真的漏電手可以立即縮回來 人的反射動作也是 往內縮

而且電 是會產生磁場的 如果電壓夠高 甚至會把人給吸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充電器接市電會生火花....會不會電人還不知道..沒有摸摸..

任何交換式電源,接上插座的瞬間
多少都會產生火花的
那是電路正常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彷.自己試試看.就知道了..
家中電腦裡的POWER  .就有你提的電壓與電流..拿一條導線.插入3.3V(橘線)或5V ...

那是你的電腦POWER與市電之間隔離不好,被市電電到了!!

网友J:
因人而異 也看接觸者的溼度與接觸點 用9v乾電池碰嘴唇 就可能被電到了 舌頭更容易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同事每次看9V電池有沒有電都是用舌頭舔,
我好想問他不同廠牌口味有沒有不一樣~~ ...

電腦主機板上的CR2302, 牛都是這麼試的...
口感喔... 酸酸的... 電愈強就愈酸喔!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人而異 也看接觸者的溼度與接觸點 用9v乾電池碰嘴唇 就可能被電到了 舌頭更容易 ...

在手上就沒感覺了...
即使二端點距離這麼近.........
卻很遙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電腦主機板上的CR2302, 牛都是這麼試的...
口感喔... 酸酸的... 電愈強就愈酸喔! (笑) ...

拿在手上沒感覺...
電阻太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種傻事我也幹過 ! 就舌頭刺刺的 是不會有危險性的 因為電流從舌頭又回到電池

要感受被電的感覺 可以用 ...

呵呵~ 不是聽說哦, 老師真的有教...
被迫用手去碰觸測試有沒有漏電時, 重點是一定要從線的下端去碰觸, 不論是手背或手指都一樣!

原理是在某些狀況下電真的會造成吸引的力量,
這時如果從電線的上方去碰觸, 手脫逃的路徑是向上, 力道是拉拔, 在觸電當下的施力是有困難的.
而從電線下方碰觸的脫逃路徑是向下,  施力是甩開, 存活的機會較大...

老師有強調這是早期設備儀錶稀少且昂貴時的克難手法, 在儀器已經便宜且普遍的情況下不要拿命開玩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在手上沒感覺...
電阻太大嗎........

呵.. 不是很確定.. 但牛想和 溼度/厚度 應該是有關的...
手指的皮好像有六/七層吧... 舌頭的皮膚可能沒有太厚..

另外,,, 剛剛... 牛真的拿電錶量了...
左食指/拇指: 電阻大概是2M
舌頭: 電阻大概是800K

网友:
老爸講故事,
以前讀專科時,
工廠實習第一節課,就是了解甚麼是電??
把插座拆開,用兩隻手指頭(拇指和食指)摸摸看,
110V,220V都摸摸看,
做真空管電視機時,
用手指頭靠近高壓線,
看看電弧的長度就可以知道有沒有高壓,
也可以知道高壓夠不夠,
(因為三用表不能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