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HL86G面板共用問題?

楼主(2016-09-30):
請問各位大大,我的面板破了,可以去買相同邏輯板的機型嗎?這樣面板能不能共用?謝謝

网友A:
基本上不行,不同廠牌他的韌體會不同

你還是買新電視吧!

网友B:
基本上要整塊的面板模組全換就可以.只要是1366x768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不行,不同廠牌他的韌體會不同

大大的意思是,其實面板是相容的,但因為韌體的設定不同,因此不能共用?那韌體可以重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要整塊的面板模組全換就可以.只要是1366x768的都可以

整塊面板模組的意思是,面板+pwb+fpc+背光這整組,全部換嗎?還是有其它的部份?

网友C:
面板破就是最慘的,要花最大筆的
大多都是看邏輯板號,雖廠牌不同但有時會用相同的面板以及邏輯板(不過你要找到符合的機率很低 而且面板高價位)  你可以尋求二手面板試看看
面板破的機器大多變成殺肉機 聽到原廠報價會修的人幾乎沒有(報的價錢有些甚至超過新買的.
若是我..會再買一台還比較穩定點 而且會打破面板不簡單(地震掉下來?夫妻吵架?小孩亂玩) 最好是在買一片壓克力護目保護片罩住 以免悲劇重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破就是最慘的,要花最大筆的
大多都是看邏輯板號,雖廠牌不同但有時會用相同的面板以及邏輯板(不過你要找 ...

謝謝大大回覆,現在正在找二手的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