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熱電式發電

楼主(2016-10-01):
發電的種類百百種,有看過熱電式發電嗎?
https://youtu.be/jcBWM8okVJs

楼主:
再來一個,壓電式發電!
https://youtu.be/ywXL_ChnUj4

网友:
熱電式發電這個有歷史了,早期無人太空船跟人造衛星超愛用的,那個時代發電體用熱電偶(不同電位差金屬絲交叉纏繞),熱源是放射性同位素(鈽239,銫137),後來蘇聯掉了一顆宇宙954號衛星在加拿大被罵到臭頭

現在蘇聯許多無人島燈塔還在用

网友:
熱電式發電的應用在每個家庭幾乎都有......瓦斯爐安全裝置,那真的是利用瓦斯燃燒熱量去加熱熱電偶,熱電偶發電驅動電磁閥,爐火被湯澆熄或被風吹熄,熱電偶發電量大幅降低,電磁閥關閉,以防止瓦斯外洩。完全是利用材料物理原理作動,可靠度非常高。

网友:
google 一下,效率3.8% @160度,看來只能在太空中的大溫差才比較實用了

网友A:
好今天來試試看  推幾個LED玩玩

网友:
第一段影片中的器件应该是致冷半导体。家居用品中,这类器件在小型冰箱、保温箱中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今天來試試看  推幾個LED玩玩

失敗

网友:
實驗過了,要發電的話一邊加熱一邊加冷效果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