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SHER 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6-10-01):
usher 遙控器,故障情形是時好時壞,原廠一支報價1500,所以還是拆開修修看吧

發現是電池漏液,所以買了一個電池盒後,稍加修改放入,不過問題還是依舊,時好時壞
於是更換 455E 試試,另外全部焊點補強,雙層板的上下接點阻抗檢查均正常,sc3010s 的各腳
位檢查,都沒斷線,還是無效,最後發現到是有兩個方法可以用遙控器
1.是將電池取下再裝上的瞬間,2,用吹球吹sc3010s 就會好,真是怪了,所以將電路板用
酒精洗一洗後居然好了.目前是正常的,希望能一直正常下去.不知各位大大有何看法?感謝

网友:
曾經有一次也是電池漏液。
後每一個零件都替換過且補焊,仍然找不出毛病。
問題依然是“時能操控時無法操控”,
最後也是用酒精將機板擦拭後,
才顯現出銅箔些許腐蝕,最後飛線才解決問題。
供你參考看……

网友:
依你所述,我推測是SC310s 的底部有電池漏液存在

所以你洗過後,就正常了

如果你解焊技術夠的話,不彷拆下SC310S看看該IC底部是否有鏽蝕

PS:但是若沒拆過SMD或是無相關tools,就不要去動他

楼主:
小弟我是不敢拆啦,目前遙控器還是好的,如果又壞了就想將 455E 的接點利用飛線再接一條到 sc310s 試試.

网友:
上回也遇到電池問題,印象中上面有一顆電晶體與一顆電解電容,我把這2個都換掉、然後PCB一定要洗,尤其是IC附近。比較麻煩的是雅瑟這東西的電池盒比市售的略小、不好買到合適的。

网友:
趁還有動作.買一隻學習式的搖控copy起來..

网友:
這種算是有良心的遙控器,一般家電的都是炭膜,爛到爆

网友(2016-10-31):
我的AQ遙控器也是電池漏液. 總代理一隻報4500. 也是拆開清潔後恢復正常. 並且依站上大大的建議買支學習型的遙控器COPY使用. 原廠的就放防潮箱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