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求助!!CPU維修

楼主(2016-10-01):
求助!!CPU維修!!
1個I5-2400的CPU,開不了機,請問哪個大大有能力能維修??感謝

网友:
找台積電試試!

楼主:
版主!你真是愛說笑,雖然某些晶片是台積電製造,張忠謀會裡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真是愛說笑,雖然某些晶片是台積電製造,張忠謀會裡你嗎??

換個方式問,你是如何確定這CPU 有問題,做了那些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個方式問,你是如何確定這CPU 有問題,做了那些量測!

因為是朋友給我的,他說開不了機(他有更換過其他主機板就OK),因為我沒有1155主機可測所以不知好壞,我目前使用775的電腦,也想升級使用,若是購買1155主機板來測試,若是真的CPU故障可維修也就OK,假如真的CPU故障不可修哪也多買一個主機板也浪費,所以求助!!

网友B:
其實你這篇文章是不應該在這個板出現的 (標題就違規了), 建議你在適當板面另開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你這篇文章是不應該在這個板出現的 (標題就違規了), 建議你在適當板面另開一帖. ...

好像沒有適當版面??還是硬體版面??

网友C:
CPU壞掉一般來說是無法修的!
如果你在台中靠近海線這裡,能提供板子讓你試試。

至於這一顆有裝在其他板子就可以開機?

楼主:
若是此版需要挪移硬體討論,請管理員協助!!(因為此網站沒有CPU維修討論!)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沒有適當版面??還是硬體版面??

應該發在徵求啟事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沒有適當版面??還是硬體版面??

電腦硬體討論區~~

你的問題很簡單!~~~CPU帶去3C門市工程部,跟對方說你要測這CPU的好壞,如果是好的
你就他們買一張主機版.....買了主機版對方就不會跟你收"檢測費"了,你的目的也達到了。

如果~~CPU是介於正常與異常之間,也是可以開機的~但會常當機

超頻使用的CP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壞掉一般來說是無法修的!
如果你在台中靠近海線這裡,能提供板子讓你試試。

我住北部!因為沒有板子可供測試?另外CPU金屬點用橡皮擦擦拭容易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腦硬體討論區~~

你的問題很簡單!~~~CPU帶去3C門市工程部,跟對方說你要測這CPU的好壞,如果是好的

3C門市工程部好像也沒賣1155主機板吧!!

网友:
隨便拿一張H61的板子就可以測了吧,二手板也才幾百塊,倘若CPU真的故障 你也可以再買顆G530之類的 也是幾百塊。
這類CPU故障比較詭異,有的事內顯破圖但不用內顯就沒事,有的是突然凍結藍屏!

1155主板-露天拍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住北部!因為沒有板子可供測試?另外CPU金屬點用橡皮擦擦拭容易壞嗎??

CPU的點是內凹的,你用橡皮擦是擦不到的,要用美工刀的刀尖,一個點一個點慢慢的刮乾淨,你拍一下接點那面的相片上來看看,請拍清楚,放大需要可以看到是否有氧化及污漬?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的點是內凹的,你用橡皮擦是擦不到的,要用美工刀的刀尖,一個點一個點慢慢的刮乾淨,你拍一下接點那 ...

請參閱圖片,感覺靠近數字旁IC有變色??

网友E:
圖片看起來左邊有些暗暗的,是不是你遮到光線的原因?如果你CPU的接點都像右上角那裡一樣,呈現白黃色,那接點就沒氧化。等下我找張以前拍的貼給你參考。

仔細看一下,你說的數字旁的貼片電容,我的也是那個顏色,左邊的接點是沒氧化的,右邊的已經有些變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片看起來左邊有些暗暗的,是不是你遮到光線的原因?如果你CPU的接點都像右上角那裡一樣,呈現白黃色,那 ...

已重新再拍照!請參考幫忙!3Q

]

网友:
引用 楼主:
3C門市工程部好像也沒賣1155主機板吧!!

不然就找仿間的電腦店,問能否借測。
也順便問問板子的價錢,能接受就買吧!

网友:
CPU看起來應該是沒氧化,北部痞友應該不少,借版子測試看看吧。

网友:
1.無針腳CPU真的NG "沒有人" 有能力維修,你找上帝也沒用

2.無針腳的CPU,即使有點變黃情況下,也不會不開機

3.清潔CPU接點,有正規SOP訓練的工程師,是不會使用"金屬物品"去刮的
   嚴重的氧化就算你以物理性方式強制刮除,原防鏽鍍層被破壞,相對而來的傷害就是更快氧化

4.真有需要,你就買顆2手CPU吧! 但我想你需要的是整組電腦更新

======================

我個人認為你發這帖老實說沒甚麼意義而且有點~"明知故問"~灌水之嫌
而且也放錯版區,若你放在"聊天區",就不會有問題.

現在網路很發達,你只要Google一下便可得知"解決之道".

你問這種問題就如同我問 ~ 玻璃破了,有哪位大大可以無縫將之回覆成原本平面光亮平整的玻璃一般!!!

网友F:
CPU維修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一般不是都直接報廢嗎?
沒有板子,
有個cpu且無法確定是好或壞...
那周邊投資不是要更多,
我也是建議要升級,
乾脆組一套新的,
不是比較不會有其他衍伸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維修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一般不是都直接報廢嗎?
沒有板子,

重點來了, I社的CPU如果要I3以上, 價錢會比低階主機板還貴上好幾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朋友給我的,他說開不了機(他有更換過其他主機板就OK),因為我沒有1155主機可測所以不知好壞,我目 ...

照你朋友說, 換其他主機板就OK, 那CPU應該沒壞....去網拍找一片1155的板子裝就知分曉 (CPU真壞了, 頂多主機板再脫手).
還是........你朋友根本就唬爛, 是換其他CPU才OK?

网友:
cpu是可做某種程度維修
例如中間那些貼片零件

楼主:
剛剛拿去測試!花了錢卻開不了機,溫度很燙,表示有通電!想說哪有這麼好事!I5-2400中古價也要2500元以上!感謝各位大大剖悉

本案結案

网友:
若cpu能修,我看張忠謀絕對捧錢到你家聘請你來上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拿去測試!花了錢卻開不了機,溫度很燙,表示有通電!想說哪有這麼好事!I5-2400中古價也要2500元以上!感 ...

這顆我有遇到沒內顯的版本,可以試試插顯卡.

网友:
CPU就連原廠也沒辦法修
保內的話,如AMD送修就是直接換新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