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3SV REV:3.0

楼主(2016-10-01):
ASUS  A43S - K43SV  REV:3.0   i3 機子8顯存

我原本 BIOS 以不開機

用 獅大堤共  K43SV-rev3.0-8-ecbios 可開機 可是就只差在 USB3.0 無法動作

求可用的 BIOS

剛試過 2.2 不行無法關機而開機會循環 3 次才開

記憶體上標籤

記憶體上標籤

K43SV(原).rar

1.62 MB, 下載次數: 39

原本無法開機的BIOS

网友A:
K43SV(改).rar (1.48 MB, 下載次數: 53)
試試這版 如果還是重複開機三四次就刷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這版 如果還是重複開機三四次就刷USB3.0

ok -- 再試試看

如不行我就用 可開的改 usb3.0

不行 電流就卡在 1.31A 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這版 如果還是重複開機三四次就刷USB3.0

那如用 K43SV-rev3.0-8-ecbios 這 bios 要用哪個 usb3.0 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用 K43SV-rev3.0-8-ecbios 這 bios 要用哪個 usb3.0 燒

ASUS k43sv USB 3.0 bios.rar (22.54 KB, 下載次數: 45)
用這一個看看

楼主:
這是 EC BIOS 還是 USB3.0 那顆 PM25LD512 的

知道了 PM25LD512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 EC BIOS 還是 USB3.0 那顆 PM25LD512 的

USB3.0那顆

楼主:
以解決 -- 結果是軟體問題 WIN10用升級的

後來用 WIN7 去跑才發現是正常的 -- 靠 -- 繞了一大圈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