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洗熱水管啦!!

楼主(2016-10-02):
住戶搬走了,要整理房子,
熱水管水量變小了,
浴室洗手檯熱水也出不來了,
準備洗熱水管啦!!

就用回收的洗衣乳空桶

洗熱水管1

洗熱水管1

用電烙鐵挖個洞裝上聯接頭

洗熱水管2

洗熱水管2

洗熱水管3

洗熱水管3

這也是回收的花灑水管

洗熱水管

洗熱水管

準備了5罐濃鹽酸,明天洗看看啦!!

网友A:
阿 有再租人房子喔  在大台北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 有再租人房子喔  在大台北內嗎

在高雄啦!!
陽明國中大門對面!!
60多坪,4+1房
剛油漆完,
明天清理,浴室,馬桶,.....
整理好還是要租人啊!!

CHROME還是不能上傳,
這是用IE上傳的....

网友:
還有這招 ?
期待清洗除垢結果

楼主:
沒錢買沈水式抽水馬達,
只好用這種克難方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錢買沈水式抽水馬達,
只好用這種克難方式了!!

若是要用泵浦,要注意要使用耐酸鹼的產品,以下是一個DIY的產品,應該不難做的!
https://youtu.be/cT7JdLA8lZM

网友B:
沒有泵浦如何清理水管?
沒壓力能灌入鹽酸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泵浦如何清理水管?
沒壓力能灌入鹽酸水嗎?

其實思考的重點很簡單,只要管線內有負壓,也就是負的吸引力即可達到這個目的。
想想, 平常常用的腳踏車打氣器是否也可達到這個目的呢?錢省了, 又可健身,一舉多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有泵浦如何清理水管?
沒壓力能灌入鹽酸水嗎?

若我一定是用最懶的動腦方式

   鹽酸水桶 架高於 熱水管出水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我一定是用最懶的動腦方式

   鹽酸水桶 架高於 熱水管出水口

洗一次就乾淨了嗎?無法循環的洗,可能效果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一次就乾淨了嗎?無法循環的洗,可能效果有限!

對呀~不就水要回收,
再倒回桶.
來來回回..
人不就累個半死...
水垢也是要浸泡才能去除...

网友E:
請問莉莉大您用的熱水器形式,小弟經驗要塞室內配水管大概都是30年以上老屋,反而熱水器比較快出包

尤其是水質不良地區的瓦斯熱水器,熱水出口一團結石,石頭沖出來後又會塞在水龍頭出水濾網

网友:
還有就是管路的鐵銹剝落结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莉莉大您用的熱水器形式,小弟經驗要塞室內配水管大概都是30年以上老屋,反而熱水器比較快出包

尤其是 ...

高雄市的水質,只要是熱水用的多,
只要一年就會水量變小了!!

网友:
先前看了站上前輩洗水管教學,買了一個耐酸鹼沉水馬達,久久才洗一次,可以借去用看看。

网友:
建議泡濃度高一些的檸檬酸比較安全....

网友:
最好別用鹽酸洗.鐵管破掉就麻煩.

网友F:
我租的地方熱水好像也小小的耶(台北信義區20年的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租的地方熱水好像也小小的耶(台北信義區20年的房子)~

可以先檢查水龍頭前端有濾網,
是否有卡小砂石.
這也會影響出水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租的地方熱水好像也小小的耶(台北信義區20年的房子)~

舅舅這個應該無解啦...
台北的老房子熱水鐵管通常是生鏽堵塞, 換管比較快~

去年家中換下的熱水管狀況

网友:
這....應該用檸檬酸吧?
否則被濃鹽酸噴到一下,單單只是掛號費都划不來了!

浴室水龍頭大多有個蓮蓬頭,也可以從那蓮蓬頭開始吊檸檬酸液的點滴。

不過,因為水垢只會堆積在會卡的地方,直直的或平順的管路並不會積垢。
一般只要把熱水管有拐彎的地方,像三通、三角、90度彎管...拆下來,邊口刮一刮就好了!

网友:
哇 是這結果
不知不可怕

网友:
大大真是聰明懂得利用週遭物品

网友:
誤人啊.........
千萬不要用鹽酸洗熱水器,熱水器是銅管.鹽酸是氯化氫,兩著相剋
會越糟糕.熱水器銅管會腐蝕是自來水含氯過量形成.再用鹽酸不是雪上加霜

楼主:
接上鹽酸水管,5瓶不夠,又加了10瓶

洗水管5

洗水管5

洗水管6

洗水管6

旁邊剛好有冷氣窗台,桶子小無法用加壓馬達

洗水管7

洗水管7

高度不太夠,加個油漆桶子吧!

洗水管8

洗水管8

洗水管9

洗水管9

鹽酸已經可以從熱水龍頭出來了,
泡一晚,明天就可以洗乾淨了!
其實鹽酸也是很安全的,酸性強度夠,
清洗水管比檸檬酸好很多,
鹽酸酸性強,又易溶於水,
水垢鐵鏽都可以溶化,
多用些水就可以洗乾淨!
只是要小心使用吧!

再來是熱水器,瓦斯不會出來耶?
明天再試試看,水量大了,瓦斯會不會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舅舅這個應該無解啦...
台北的老房子熱水鐵管通常是生鏽堵塞, 換管比較快~

請問

1. 這生鏽管位置是熱水龍頭牆面端 還是熱水器出口牆面端口 ?
2. 生鏽管裝的熱水器是瓦斯加熱型, 還是電器瞬熱熱水器 ?
3. 為什麼鏽垢堆積都出現在熱水管口端 ?

您的管銹垢阻塞圖片我也遇到了

出口端都還清的到,但管內就沒則了
可能內部因管垢阻塞導致流量過小,啟動不了水盤壓力開關,無法加熱
現有問題浴室就不用熱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上鹽酸水管,5瓶不夠,又加了10瓶

"再來是熱水器,瓦斯不會出來耶?
明天再試試看,水量大了,瓦斯會不會正常?"

可能瓦斯熱水器的水盤壓力開關內膜卡住了
看是要拆開清 ,或是換個新膜盤片

請問
10瓶都沒稀釋直接灌進去 ?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請問

1. 這生鏽管位置是熱水龍頭牆面端 還是熱水器出口牆面端口 ?

水管生鏽的位置幾乎是從頭到尾...
熱水器出水軟管接到鐵管往下轉水平開始, 一路鏽到水龍頭牆面端口前的水平配管, 廚房與浴室都一樣.

安裝的熱水器是天然瓦斯加熱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管生鏽的位置幾乎是從頭到尾...
熱水器出水軟管接到鐵管往下轉水平開始, 一路鏽到水龍頭牆面端口前的 ...

我想
若金屬熱水管,鏽垢阻塞
用機械式通管機鑽通不知是否可行
如下列連結2樓照片中的機器
[問題求助] 求助:浴室水管不通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6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來是熱水器,瓦斯不會出來耶?
明天再試試看,水量大了,瓦斯會不會正常?"

明天再拆水盤看看,順便清熱水器內水管!

15瓶沒稀釋直接灌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再來是熱水器,瓦斯不會出來耶?
明天再試試看,水量大了,瓦斯會不會正常?"

應詃用的是洗廁所用的無煙鹽酸也就是稀鹽酸吧.

楼主:
熱水管總算洗好了!!
止水閥前水管內水垢鐵鏽太多,
把止水閥拆下,用起子進去挖一挖,
順便換個新的止水閥,
兩手都是鹽酸鐵鏽,
就沒拍照片了!!

水管洗好瓦斯熱水器就正常了!!
有熱水了,就先沖個澡試試看吧,
熱水還有一點濃濃的鹽酸味,
順便去去角質,除斑,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檢查水龍頭前端有濾網,
是否有卡小砂石.
這也會影響出水量...

就因為濾網會卡小砂石,
早就把濾網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