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1-571G 颱風進水故障 請問大大能幫我看看這是什麼元件

楼主(2016-10-02):
颱風天 電腦沒關  蓋子蓋著  結果回來 OMG  電腦已經泡水了 斷電了 請問大大這是什麼元件阿

泡水後元件故障 開路

泡水後元件故障 開路

泡水的慘狀

网友:
Acer LA-7912P.pdf (1.03 MB, 下載次數: 42)
pQ6
http://www.vishay.com/docs/71411/tp0610k.pdf
PC12

楼主:
謝獅子大大  再問一下  上方PJ3旁 像是貼片電容  我看不出什麼規格  要怎麼代用 是圖上0.22u嗎  還是相近大小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獅子大大  再問一下  上方PJ3旁 像是貼片電容  我看不出什麼規格  要怎麼代用 是圖上0.22u嗎  還是相近大 ...

電容找其他板.相同大小更換應該就行.接下來還會碰到-電阻壞.線路斷.兩個問題.都清潔檢查完成後.PQ6第一腳要有19V電壓.否則 5V  3V  1.5V都沒有.祝順利

楼主: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我試試看 不知道您說的電阻 是哪一個電阻 ?

网友:
如chiyimonitor言最主要清潔乾淨完後還要吹乾,再來看銅箔有沒有斷線,注意電池盒裡的電路板也要處理過
PJx可以用BEAD或是0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chiyimonitor 大   我試試看 不知道您說的電阻 是哪一個電阻 ?

提醒你.在我回覆的"樓"底下有個回覆.你要先點.再回覆內容.這樣我才能看到喔

電阻壞.是根據經驗判斷.並非哪一顆壞.這是不一定的.
我幫人維修過的情形
1.從此處進水

2.腐蝕

3.腐蝕

4.修好

因為與你的很類似.所以提供你參考.我的就是電容壞.電阻壞.MOS壞.又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你.在我回覆的"樓"底下有個回覆.你要先點.再回覆內容.這樣我才能看到喔

電阻壞.是根據經驗判斷.並非 ...

謝謝大大提醒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醒  感恩

不客氣

网友:
容易斷線沒錯,多參考維修實例,之前chiyimonitor大也有po過

楼主:
大大  在請教一下  PQ6 下方  有一個黑黑的元件看起來也壞了  請教大大這是什麼

网友:
pq6 下方為電阻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在請教一下  PQ6 下方  有一個黑黑的元件看起來也壞了  請教大大這是什麼

是100K 電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獅子大大  再問一下  上方PJ3旁 像是貼片電容  我看不出什麼規格  要怎麼代用 是圖上0.22u嗎  還是相近大 ...

大大 再請教一下  如果 PQ6的19V沒有來 要朝什麼方面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再請教一下  如果 PQ6的19V沒有來 要朝什麼方面查

看電路圖查B+看那些點有這個線路測量看別的點是否正常
正常表示B+到PQ6斷線飛線過來就可以了
看你的圖好像還有少零件PR27 22K_0402
應為照的不是很清楚
你應該把PQ6跟PQ7一起照進來這是同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電路圖查B+看那些點有這個線路測量看別的點是否正常
正常表示B+到PQ6斷線飛線過來就可以了
看你的圖好 ...

謝大大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