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型冷氣左右吹的問題

楼主(2016-10-02):
例如有一間房間如上圖所示,紅色方框是代表窗型冷氣,假如只能選擇裝左吹跟右吹兩種機型,在相同噸數下,請問該裝那一種效能較好?
Google 一下也有答案,不過我們這裡冷氣專業技師不在少數,我想聽聽我們痞酷網的會員說法,如果述說不清楚的部份請再告訴我,我會補上。

网友A:
我不是冷氣師傅,
但依我的選擇會選左吹式的,
因為左吹會吹得比較廣,
前方無障礙..
右吹會吹到牆壁,
冷房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冷氣師傅,
但依我的選擇會選左吹式的,
因為左吹會吹得比較廣,

右吹怎麼會吹到牆壁?妳可以調整出風口的葉片的角度讓它延著右邊牆壁直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吹怎麼會吹到牆壁?妳可以調整出風口的葉片的角度讓它延著右邊牆壁直吹啊! ...

能調整的角度比較小,
冷風會影響到冷氣的感知器,
(感知器在冷排中間的下方)
房間溫度未降到設定溫度,
壓縮機就停止.

其實如果是自己用,
建議用變頻分離式的,
安靜又省電...

网友:
有考慮下吹的嗎?

网友B:
藍色代表右吹冷風範圍
綠色代表左吹冷風範圍
黑色代表進氣口(含感溫探頭)

右吹冷房效率較差 . 而且冷房比較分佈不均
進氣口較快吸入冷空氣

左吹冷房效率較好 . 而且冷房比較分佈均勻
進氣口較慢吸入冷空氣

在來冷氣級數要大一級 . 運轉效率較快 . 也比較省電
變頻不變頻我覺得要自己評估 . 如果常進進出出(或長時間開機8小時以上)
也就是壓縮機常要做動(像營業場所)那就要選變頻 . 不然其實差別不大

网友C:
wish大您的問題20年前我買第一台夢鄉的時候
冷氣行老闆跟我說
右吹(您的圖例)吹在牆壁浪費了..牆壁冷得慢
其實我一直半信半疑..吹牆會反彈呀
而且為了省點電多半有風扇輔助..
說了半天我的看法是甚麼?
第1..有人跟我當年類似的疑問
第2.. 該說法我個人認為是裝冷氣的代代相傳的一種說法,採不採信看個人囉
以上為個人看法
(後來日立窗型搞了個左右雙吹..有意思吧..更有意思的是..我居然真的買一台雙吹的回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調整的角度比較小,
冷風會影響到冷氣的感知器,
(感知器在冷排中間的下方)

唉呀!妳又想複雜了,請回到只能選擇裝左吹跟右吹兩種機型,在相同噸數下,該裝那一種效能較好就可以了。

楼主:
你把問題又搞複雜了,就只能選擇裝左吹跟右吹兩種機型,在相同噸數下,請問該裝那一種效能較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藍色代表右吹冷風範圍
綠色代表左吹冷風範圍
黑色代表進氣口(含感溫探頭)

你說的很清楚,我了解你說的意思,謝謝你的解答,再看有沒有冷氣業者的會員上來說一下他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您的問題20年前我買第一台夢鄉的時候
冷氣行老闆跟我說
右吹(您的圖例)吹在牆壁浪費了..牆壁冷得慢

我家的客房就是裝日立雙吹式冷氣︰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08-1-1.html

用了很多年都沒問題,只有今年壞了溫度感應器。
不過你有說那一種效能比較好嗎?

网友D:
要選左吹,而且將偏風板儘量往左邊打,這樣整室循環較均勻,若是選右吹很容易造成迴風短循環,冷氣溫控覺得夠冷了但全室不夠冷,也就是冷度不均勻。

以這個場所安裝位置來說,左吹優於下吹,右吹是最不好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選左吹,而且將偏風板儘量往左邊打,這樣整室循環較均勻,若是選右吹很容易造成迴風短循環,冷氣溫控覺得 ...

謝謝!你的看法與6樓的win00是相同的,我們再看看有沒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网友:
出風口不要靠牆面,下吹式以前會有滴水的問題,現在機型很少有下吹式!
以前我家的經驗,左吹的左邊都還不能完全顧到!要靠出風板調整風向很難,
反而增加風阻! 老大是想靠右吹及風扇幫助製造室內循環氣流?
機器的左邊還是無法達到理想的溫度!

网友:
左吹+1,毫不考慮~

网友:
選擇右吹~
再加個風管~
類似這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4zaCwiUC0
但是要在同一個房間內哦=,=
那個新聞內的就是瞎搞~

网友:
左吹,不要再想了!

网友:
房間之前也是窗型框架,使用2年窗型換成分離式 ! 外機吊陽台,內機管路走窗型框架!
完工後窗型框架用玻璃板與三分木板披土,油漆處理 ! 供參考 !

提外話 : 以往內機鼓風機1年都要拆下清理,現在都用依來克斯接吸嘴清理! 風速計測試狀況也都不錯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客房就是裝日立雙吹式冷氣︰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08-1-1.html

我的意思是..冷氣行說法就是置左右吹  置右左吹  否則效益變差浪費電
我個人的經驗(沒有數據佐證)和信念是沒差多少..不會特別講究
當然  購買前會依該"常識"配置購買
如果不是原購(有人送我..或是舊冷氣換房間位置)
就沒考慮那麼多因素了..這樣

网友:
如果房間很小我認為沒有差別
如果房間很大那出風口要選到牆壁底最短的安裝
不然風太小吹不了那麼遠

网友:
左吹,不要再想了!+1

网友:
加幾個風扇來吹,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當然最好的選擇式分離式,一定要窗型請選左吹,如因窗口尺寸限制次選雙吹,最差的方案才是右吹,右吹冷氣出風口靠牆面冷氣擴散的範圍小,吹牆雖然會反彈沒錯但你反彈的風會經過及滯留回風口前方空間,會導致回風口吸入室內溫度的是靠牆面範圍的溫度,可能導致機器檢測到的溫度與你設定的溫度有落差,壓縮機提前停止變成溫度設定要往下設大範圍空間才有降溫效果,而且會造成壓縮機啟動-停止次數頻繁有損壓縮機壽命,因為空間溫度落差大導致壓縮機一休息小範圍的溫度馬上又被大範圍的溫度吃掉,室內溫度又迅速升溫,壓縮機保護裝置3分鐘後馬上又運轉,請參考6樓大大的圖。

网友:
左吹!

並且機體要靠左側安裝。以免機體後面(左右是吸氣散熱)太靠右側牆壁 造成散熱不良 !

网友:
重點還是要有電風扇,怎麼吹都沒差吧,

网友:
這種環境選擇左吹最大原因是避免短循環,短循環會造成能源浪費
也會讓溫度檢知不正確
短循環無法避免只能儘量減少
如果選擇右吹,出風會受牆面跟蒸發器影響進而影響冷房效果
雙吹的機種呢?因為只受限於牆面而不受蒸發器影響,短循環的影響並不明顯

网友:
以前是從事冷凍空調裝修經驗,毫不考慮會幫業主選擇左吹式。
如果剛好無適合機種,會跟業主說沒差啦!

网友:
左吹會比較合適一點
然後不用買到變頻的用一般定頻冷氣就好,因為又不是24hr都在運作,省不到多少電 !
還有如果預算上OK,依照妳的坪數假如推出要裝1.3噸的,妳就在往上提升裝1.6噸的,這樣冷房較快,壓縮機也有時間可以休息

网友:
如果人員的活動區域是在中間及左方, 一定要裝左吹機種才能感受到冷氣效果

网友A:
我自首好了,
本人有一房間,
因冷氣開口在左邊,
當時選日立冷氣時,
小噸數沒有右吹的窗型冷氣,
只好買左吹的冷氣...(會吹到牆壁上)
結果真的冷房效果不好,
往往房間冷度還不到設定的溫度,
但冷氣壓縮機卻停止運轉,
切換送風狀態..
所以一直覺得冷氣不夠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首好了,
本人有一房間,
因冷氣開口在左邊,

這就是回風發生了短循環,從出風口吹出的冷氣很快又被吸回去,溫控認為夠冷了所以關閉壓縮機,其實整間房間冷度還不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選左吹,而且將偏風板儘量往左邊打,這樣整室循環較均勻,若是選右吹很容易造成迴風短循環,冷氣溫控覺得 ...

若是選右吹很容易造成迴風短循環

网友:
我有一台2.5T沒地方裝
只好裝在一ㄇ凹型地 窗上
肯定是絕地
無奈只好把出風口用隔板加長導開 避免短循環 !
還好後方散熱不是ㄇ凹型
否則壓縮機 或 R、S、C 線頭肯定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