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eative SBS-300 電腦用音箱爆音問題

楼主(2016-10-03):
這是20年前買的電腦用音箱,算是相當早期產品,設計上並沒考慮到AC電源干擾影響的問題,譬如電源按鈕一按,喇叭明顯發出刺耳的爆音,正常使用時如果啟動鄰近電器產品,也會受干擾影響喇叭發出爆音,請問有沒有好的提供建議修改?

右聲道

右聲道

网友:
這種低價產品多有這種問題,尤其若你是早期建築公寓~~整棟大樓是沒有"地線"接地

如果是這樣大概,不管哪種電腦用喇吧! 多一定會有你所說的問題!!!

你可以打開喇叭看看裡面的構造你就明白

=================

至於你說要如何修改,你可以重新發帖至"音響區"

將你的喇叭拆開拍下裡面的電路板,要有圖文說明 (尤其是你家中的電源是否~~"真的"有地線~~)

這樣就會有人給你實質上的解答!

楼主:
22年的透天住宅因當初建商便宜行事偷工減料,所有各樓層插座都是兩孔,插座內根本看不到地線,如果要全換是大工程.
這幾天找到另一其他牌子電腦音箱,它的線性變壓器輸出是14.5Vdc,和我這款Creative所用的規格14Vdc,兩者相差不遠,電流數也較大,極性和口徑也相符,拿來使用沒問題,明顯改善的是啟動鄰近電器產品時,受干擾的刺耳的爆音小了很多.

网友:
喇叭要受到電網干擾,機率滿小的
樓主不妨將喇叭內部的電容更新看看
或則是是用電池供電試試
看看原因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