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電磁爐 TIH-1303DJ 顯示E1 ERROR

楼主(2016-10-03):
同事說我對電子零件維修有興趣,就搬了一台大同電磁爐 TIH-1303DJ 顯示E1 ERROR 給我處理

看前輩的維修文章大都更換 IGBT 電磁爐功率管 , C2電容 , 整流橋,想說先試看看.結果更換後仍然顯示E1

更換圖1 C2電容 ( 電容正負極如何看)
圖2是整流橋嗎?看規格寫15K ... 其他就沒了
更換圖3 H25R1202 IGBT電磁爐功率管
圖4 晶振
以上如有誤,請高手指點。

更換圖1 C2電容 ( 電容正負極如何看)

H25R1202 IGBT 電磁爐功率管

新買的整流橋

請前輩、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A:
你先看一下這篇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加油!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69-1-1.html

网友B:
雖然沒找到您電磁爐說明書說明E1代碼意涵
但一般品牌電磁爐E1代碼常表示 :
A. 無鍋具或鍋具不適用於電磁爐 (檢鍋電路異常)
B: 爐面溫度過高 (爐面超溫保護開關電路異常)

是否朝這兩方向檢修查找看看

另外
看一下這兩篇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上豪電磁爐IH-1980不檢鍋顯示E1

徵求 尚朋堂 SR-1330 電磁爐 檢鍋線圈

對岸維修文章
(我權限太低,無法貼連結網址,
  所以您自搜關鍵字  "電磁爐不檢鍋的維修方法" ,應該可找到該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這篇能不能解決你的問題!加油!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69-1-1.html ...

cremaker 大 , 這篇已參考,謝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沒找到您電磁爐說明書說明E1代碼意涵
但一般品牌電磁爐E1代碼常表示 :
A. 無鍋具或鍋具不適用於電磁爐  ...

ericchou 大, 感謝 . 目前先往 A.B 二方向進行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