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M-C1486 映像管電視 11334-1B-5-(1) 電容燒毀

楼主(2016-10-03):
映像管電視  11334-1B-5-(1) 電容燒毀    詢問 C635 型號..在D2499旁 左右腳 分別接在 C、E腳.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74-1-1.html

网友A:
主旨: 要說明電視的廠牌&型號

不然你這樣局部截圖,老實說很難得到回應

且也違反版規

我感覺是 FBT NG導致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旨: 要說明電視的廠牌&型號

補充 VM-C1486 這要老師傅..才可能知道.  就沒注意到這問題.

网友B:
那個應該隨便拿一顆102/2KV的代下去就可以了.

最常用的規格大約680P/2KV,但沒有很講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應該隨便拿一顆102/2KV的代下去就可以了.

最常用的規格大約680P/2KV,但沒有很講究. ...

了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