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 lenovo G470開機螢幕反白(外接正常)

楼主(2016-10-03):
前一晚正常使用關機後(螢幕未闔上),隔天再開變白屏。

型號:G470

g01

g01

白屏

g02

g02

外接正常

g03

g03

面板型號

g04

g04

40PIN連接頭

g05

g05

主板排線測量應該沒有斷線

g06

g06

JLVDS1各點電壓

g07

g07

再來就不懂了,請教前輩,是否面板故障?

露天面板1600~3X00,該如何挑選。謝謝!

G470 PDF

N140BGE-L21

補充內容 (2016-10-7 09:12 PM):
友達面板B140XW01今天到貨,裝上後正常可以顯示了,確定面板壞。

网友:
先查面板電壓3.3v

楼主:
傑克大:有3.3V,fuse沒斷。

网友:
現在的NB已經幾乎多沒有inverter高壓條

多是全部整合於panel上,所以基本上NG就幾乎無法維修
我公司有一批華碩NB,多是使用過保後全部死panel

网友:
嗯,那快速驗証故障點就是找片面板換換看

网友A:
如果排線重插無效,
面板故障+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排線重插無效,
面板故障+1.

已採購新面板,待到貨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