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 HP 內板 DAY22AMB6E0 REV:E 颱風天進水燒零件 請問元件為何?

楼主(2016-10-03):
詢問 HP 內板 DAY22AMB6E0 REV:E  颱風天進水燒零件 請問元件為何? 燒成這樣有機會修復?

這有機會修復?

這有機會修復?

网友:
SY8208C ,5VS5的供電ic
Pavilion 17-f000sr Y22A_BEEMA_TOPAZ_HYNIX 2G_0324_ERD.pdf (1.36 M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感謝樓上2位支援。
是同一塊內板但是用的另件不同  應該是可以共用。我比較好奇他的PAD點是否需要再改。沒焊過這種的。網路上找感覺PAD點 長得有點怪。

网友:
應該燒到內層短路了,確認一下上電會不會起火花

楼主:
放棄了,已經換板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