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星 GoldStar冰箱 GR-552TVF 退冰出水,突然又好了?

楼主(2016-10-03):
各位前輩,

家中的冰箱是金星 GoldStar(疑似LG前身)的GR-552TVF。
上週一發現冰箱門關不緊,仔細看冰箱門封條有個破裂處,長約不到1cm。
所以我將封條拆下,在裂縫處上熱熔膠,並將封條上下左右顛倒裝回去+吹風機塑形,
吸力就回復了,冰箱也正常工作了一週。

但今天回家時突然發現冰箱(冷凍+冷藏)全都退冰出水了,壓縮機也沒有在運轉。
有試著拔掉插頭再插回去一樣沒有反應。

約過了20分鐘,當我想把冰箱搬出來檢查壓縮機啟動器時(還沒移動),壓縮機突然又開始工作運轉了。
請問一下這有可能是什麼零件故障嗎? ex: 除霜溫度保護開關或是除霜時間定時器?

實在是很怕過一陣子冰箱又不工作了…  @@

SR-552TVF

SR-552TVF

网友:
看看除霜定時器吧

网友:
冰箱 壓縮機 的
1.啟動電譯  PTC
2.過電流 保護器
看看是否掛了,或接點接觸不良
兩元件位置在壓縮機上的小塑膠黑盒內

網搜關鍵字 "啟動電驛 & 過載保護器"
可找到相關維修文
(權限太低無法轉貼連結網址-sorry)

楼主:
各位前輩,

今天早上發現壓縮機又不轉動了。
把冷凍室清空用手電筒照,裡頭沒有發現有結霜(但那一塊擋板一直拆不下來....),只能從擋板的小洞中看到後頭的金屬板上有水珠....

檢查除霜定時器後,發現裡頭的齒輪其實還是在運轉的…
於是我就把除霜定時器的旋鈕往右轉,壓縮機就又開始工作了。

1. 這樣代表壓縮機的啟動電譯  PTC是好的嗎?
2. 除霜定時器的齒輪還在轉,但看起來已經除霜完成(因為找不到霜)但跳不回壓縮機運轉模式,這樣是否表示除霜定時器仍是故障?
3. 有沒有什麼其他可能呢?

電路圖

電路圖

除霜定時器齒輪有轉動

除霜定時器齒輪有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今天早上發現壓縮機又不轉動了。

依您敘述,個人覺得
1.電驛與過溫開關應該還堪用。
2.定時器嫌疑最高,換一顆試試。
3.這要其他達人或前輩接力指導了

网友:
另外看過的一篇網路截取維修文
參考看看

轉貼自 : 甘丹家電 - 部落格文章
機械式冰箱化霜電路故障的排除
1、故障現象:

冰箱有時製冷正常,有時製冷不正常,甚至降溫困難,壓縮機長時間運轉不停。

若將冰箱停用幾天,再用時又正常了。

這是由於化霜電路出現了問題,使蒸發器不能正常除霜,當蒸發器表面霜層越積越厚,阻擋了冷氣循環流動,降低了蒸發器的吸熱效能,從而造成冰箱降溫困難和導致壓縮機的長時間運轉。

2、排除方法:

用萬用表檢查化霜時間繼電器電機的直流電阻值,正常時約8千歐姆左右。

若阻值正常,可通電作進一步的檢查,聽一聽電機走動的聲音,有聲音說明電機能工作。

若化霜計時器損壞,可進行修復或更換。

若化霜計時器工作正常,再檢查化霜溫控器,在環境溫度為+13℃以上時,此溫控器應斷開,如導通則說明溫控器壞了,若包覆膠材裡有水珠現象,表示有可能發生接觸不良現象。

如正常可將此化霜溫控器放在另一台冰箱冷凍室內,在低於-5℃的溫度下凍10分鐘,用萬用表R*1擋測量時應導通,如不通說明化霜溫控器壞了,由於化霜電路不通,所以不能進行化霜。

化霜溫控器損壞可更換新品。

    若化霜溫控器沒有問題,應進一步檢查化霜加熱器及排水加熱器,它們的並聯電阻一般在300-320歐姆左右,若加熱器電熱絲損壞,應進行更換。

同時也要檢查化霜保險絲,它在溫度達到65-70℃時斷開,斷開後只能更換新品。

由於廠牌眾多只能述說共同的部件。

网友:
通一下融冰排水的小洞

网友:
請您拆了定時器,檢查內部接點是否不良

网友:
遇過除霜定時器內部齒輪斷齒
定時器馬達雖然在走但齒輪不走
更換一顆即正常運轉
提供您參考

网友A:
你說的壓縮機不轉時,風扇有轉嗎?這樣就可以釐清,還有善用電表量測這樣才能找出原因,有些東西用看或感覺是不行的

网友:
到Y拍買同型號的除霜計時器換上應該就OK了 ! 冰箱的問題大都是它先掛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今天早上發現壓縮機又不轉動了。

請將化霜定時器更換掉

网友:
請檢查壓縮機會不會動一動後卡住之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壓縮機不轉時,風扇有轉嗎?這樣就可以釐清,還有善用電表量測這樣才能找出原因,有些東西用看或感覺 ...

1. 壓縮機不轉動時,風扇也沒有轉; 這樣表示冰箱仍然是停在除霜狀態無法回復對嗎?
2. 我的除霜定時器是1-3線圈,3-4運轉,2-3除霜; 我在拔除除霜定時器後馬上用三用電錶量測圖中的1跟2腳位,發現還是有導通並無開路(0.9歐姆左右),這樣應該表示除霜感知器沒有故障吧?

DEF_THERMAL

DEF_THERM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壓縮機不轉動時,風扇也沒有轉; 這樣表示冰箱仍然是停在除霜狀態無法回復對嗎?
2. 我的除霜定時器是1- ...

"壓縮機不轉動時,風扇也沒有轉; 這樣表示冰箱仍然是停在除霜狀態無法回復對嗎?"

我的除霜定時器是1-3線圈,3-4運轉,2-3除霜; 我在拔除除霜定時器後馬上用三用電錶量測圖中的1跟2腳位,發現還是有導通並無開路(0.9歐姆左右),這樣應該表示除霜感知器沒有故障吧?

還有一項證明就是你在4樓所講的 "檢查除霜定時器後,發現裡頭的齒輪其實還是在運轉的" 這句話的意思告訴我們溫度保險絲72度C和化霜電熱管是好的,因為只有這兩個是好的狀況下,110V電壓才會送到除霜定時器這邊來,所以你才會看到它在運轉,但有一個例外,線路圖中有畫兩個電熱管(其中一個是防止排水孔結冰),若只有其中一個電熱管開路,那麼110V還是會送到除霜定時器這邊來,必須確定一下

綜合以上結論,故障點應該是除霜定時器或者是電熱管其中一個開路(電熱管開路請2個電熱管同時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不轉動時,風扇也沒有轉; 這樣表示冰箱仍然是停在除霜狀態無法回復對嗎?" 對

我的除霜定時器是1- ...

Hi tsao0427大大,

在論壇上看到您的的另一篇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35019-1-1.html
我發現排水管中水的高度已經在圖中紅線處,並沒有往下滴到蒸發盤中
排水管的最下方其實是套上一個非密封的活塞(活寨上有開一條縫),只是管子跟活塞之間有一片「東西」(不確定是否為雜質造成的堵塞物)
造成水沒有往下滴到蒸發盤中,而是累積在排水管中

請教兩點:
1. 這應該是有問題的吧?
2. 如果排水管末端跟活塞之間不應該有東西,水的確會往下滴到蒸發盤沒錯;
但這樣外界的熱空氣不就會透過排水孔灌入冷藏室造成的壓縮機不停運轉?

排水管

排水管

网友B:
你是指圖中的A點嗎?
如果是那是用來防止空氣從排水口竄入到冰箱內,如果完全塞住空氣當然跑不進去,
但是這樣化霜的水也流不出來,所以就在活塞處開個小縫,讓水能夠流出來,因為縫隙不大
所以跑進去的空氣影響甚小

這個活塞是個像皮套嗎?如果可以拔下來,就拿去沖水洗乾淨,這個縫隙不可以塞住,
若塞住水流不出來,冷凍庫內的排水溝槽會積水然後結成厚厚的冰塊,會將冷藏室與冷凍室
之間的迴風道堵住,造成冷藏室不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圖中的A點嗎?
如果是那是用來防止空氣從排水口竄入到冰箱內,如果完全塞住空氣當然跑不進去,
但是這 ...

Hi tsao0427大大,

的確是那個A點沒錯,附上活塞的圖,但活塞的縫好像有點大
需要拿個墊片稍微堵住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tsao0427大大,

的確是那個A點沒錯,附上活塞的圖,但活塞的縫好像有點大

你之前說的活塞有一片東西,是髒東西嗎 ?

我認為不要拿東西堵住,排水會出問題的,不要隨便改變原先設計,如設計有問題
,不會用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說的活塞有一片東西,是髒東西嗎 ?

我認為不要拿東西堵住,排水會出問題的,不要隨便改變原先設計,如 ...

其實我也不確定那一片東西到底是什麼…形狀也不太像是「正圓形」,
而且我稍微用力搓洗它的時候就「忽ㄎㄧ」並缺了一小角(如果是橡膠墊或塑膠片不應該會這樣才對)

也許真的是髒東西,髒到累積成一片有點圓又不太圓的東西堵住活塞的縫
所以才想請問前輩,在活塞跟排水管之間是否應該有墊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不確定那一片東西到底是什麼…形狀也不太像是「正圓形」,
而且我稍微用力搓洗它的時候就「忽ㄎ ...

不應該有墊片,化霜的水會帶有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