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LG G3 使用正常,點WIFI就出問題

楼主(2016-10-04):
LG G3 使用正常,點WIFI就連動藍芽一直開開關關 ...

版友有人在維修嗎? 謝謝!

网友A:
先重開機或還原看看
也有看到sim卡跟sd重插的說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開機或還原看看
也有看到sim卡跟sd重插的說法

ArmsCastle 兄,試過了 ... 狀況如一 ... 謝謝

有問過在維修手機的版友,缺 wifi 晶片 ... 淘寶也找不到 ...

网友B:
有沒有重置過!!

或是將軟體重刷!!

都刷過沒用的話,拆開檢查主板有沒長毛或是輕微進水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重置過!!

或是將軟體重刷!!

大大。這台是同事的,因使用正常只要wifi 異常。固不敢輕易拆機

目前只有幫他找廠商維修。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這台是同事的,因使用正常只要wifi 異常。固不敢輕易拆機

目前只有幫他找廠商維修。謝謝 ...

這種情形也可能是天線或是線路接觸不良

网友(2016-12-27):
我也有一隻LG G3跟我手機的狀況 問題點 一模模 一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