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傳統電視]SYNCO牌SS-21FM19 暗屏無畫面電源燈反覆閃爍

楼主(2016-10-04):
這台電視看到一半突然就無畫面無聲電源燈一職閃爍,
現在變壓器有一直答答答很大的聲音,
以目前量測三色濾波個電壓皆異常,
爬文後判斷應該是由電源引起的三無故障,
目前考慮先更換那個聲音很大聲的變壓器,
不過網路上找不到型號BCK-80F-001B這顆,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無ˊ其他型號變壓器可替代?

网友:
通常這種現像是變壓器二次側及之後的電路有短路, 會造成保護故動而不斷的斷電又重啟
檢查一下二極體或功率晶體有無短路.

网友:
樓上判斷正確,請先檢查二極體和電晶體有無故障 !

网友: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這顆不會壞!查詢電視故障不是用聽的..要實際量測電壓跟零件是否短路故障造成

网友:
電源指示燈一閃一閃,因該是水平輸出晶體CE短路了,你可以用烙鐵將C集拆掉(離開電路),再插上電源用電表量FBT電源有無正常,或用電表量一下水平晶體有CE無有無短路。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n_109| ,昨晚花時間量測所有電晶體發現D1555這顆電晶體短路,今天去南一電子買回來換看看!

网友:
先找找D1555短路的原因,不要买来就上机;

自然坏

工作电压——供电升高

高压打火

后面负载有短路等都会烧坏行输出管

楼主:
今天下午又把水平晶體附近的零件檢查一次,
發現一顆電阻怪怪的,
以五環顏色看起來應該是藍白(或銀)藍紅棕,
電阻值應該是69.6K或60.61k歐姆,
用電表量測都是1,
請問是燒掉了嗎?
下班去電子材料行買不到五環電阻,
請問如果用四環的大概要用幾歐姆幾w的電阻?

网友:
sklpking 這個電阻是126*0.01,你說因該是多少呢?以你量測的數值,他沒有壞啦。

网友:
第1張照片是否CRT已破裂,有黑閃紋??

网友:
感覺是左下那顆高壓損壞

楼主:
最近出差沒時間上來,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螢幕沒有裂痕,
東西是放在地上修理所以螢幕鏡射到地板,
回到家再找時間測試看看!

网友:
高手一大推!台灣人才粉多喔!

网友:
水平晶體燒掉..換好之前最好是先把晶體腳先用夾子夾C腳先做量測準備
要是電壓過高最好趕快關機...遇過多台一開機剛看到電表電壓值過高要關時就自動關了...殘念...
其實換水平晶體都撐不久又燒了...百分之80高壓都有問題......你那顆電阻應該是保險電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