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發問..電腦的電源供應器可分幾伏來用???

楼主(2016-10-04):
如題..請問:電腦的電源供應器24P端可分幾伏來用???
如1V...2V...3V..到36V等...
一併請教如何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6%BA%90%E4%BE%9B%E6%87%89%E5%99%A8

是否有其他伏特可利用.......
除了3.3...5..12...之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其他伏特可利用.......
除了3.3...5..12...之外...................

不變動元件的話~
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有其他伏特可利用.......
除了3.3...5..12...之外...................

有種不是很正規的作法, 利用電壓差來產生不用的電壓輸出!
+12/-12 = 24V
+12/5V = 7V
+12/3.3V =8.7V
....

為什麼??
請找出一顆ATX Power, 插電, 短接PS_ON/COM後, 拿電錶出來量!!
自己量過, 會比用問的答案來的著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種不是很正規的作法, 利用電壓差來產生不用的電壓輸出!
+12/-12 = 24V
+12/5V = 7V

1.同樣2組不同的正電壓可如此串聯使用?2組正電壓的電流都是想向外流出,而如此接法將強迫較低正壓那組電流流回本身?這會不會造成電路問題(低電壓那組也有自己的地呀,自己的正壓會流回自己的地端?)
2.測試時可能因電表的高內阻現象,雖可量到兩端壓差(因低電流),但實際應用時的負載電流稍大時,電路可能產生異常.
3.以上問題雖只是一時的想像,並未加以驗證,不過這倒是值得探討的個案.

网友:
底下我舉2個例子說明4顆乾電池(1.5V)串聯,你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及現象.
1.將4顆串聯電池中的一顆反接
2.將4顆串聯電池正確漣接,並將其中的一顆使用舊電池,另3顆為新電池.
以上現象是一般人常作的事,猜猜看你認為將會發生時麼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同樣2組不同的正電壓可如此串聯使用?2組正電壓的電流都是想向外流出,而如此接法將強迫較低正壓那組電流 ...

雖然不是很正規的作法, 但牛好像有這樣做過... (可能要再找出來試看看!)

大4P的12V的風扇太吵, 可又不想用電阻降壓,
這時, 只要把5V當負電, 12V當正電, 風扇就會以7V在跑... 當然! 這是小電流...

https://forums.anandtech.com/thr ... ees-please.1241926/
這裡, 就有提到 "輸出電流" 的問題!

http://www.powerstream.com/how-to-get-24v-from-atx.htm
這裡, 有提到 you still have to be worried about the 24V device's grounding, since that source of 24V has to be floating.

网友:
利用12v/5v的壓差來驅動
不是不可能
前提是12v/5v必須要有自己的負載
否則無法正常啟動

而+12/-12v=24v   小電流應該沒問題
電流大於0.5安培以上
可能會無法正常運作

网友:
>> 如1V...2V...3V..到36V等...

標準答案: 可調 電供(可調式直流電源供應器)

規格先開好: V與A, 例: 0~36V 3A, 0~50V 1A, ...

网友:
樓主的這個問題:
1. 使用PSU  內部的電壓直接輸出固定電壓, 如 3.3 5 12V電壓
2. 使用電壓轉換器來達到連續可調電壓的功能,像是以下連結:
https://youtu.be/wI-KYRdmx-E

网友:
電腦 ATX 電源雖然有很多組電壓,但真正能回授控制而穩定電壓的只有 5V 主回路的那一兩組。
利用多組輸出的電壓差來取得想要的電壓只能使用小電流而且可能 5V 主回路也要有接負載,這完全要看此電源的保護線路的設計。

還是乾脆改成連續可調的實驗電源,如 http://bbs.pigoo.com/thread-31118-1-1.html
去網路中搜尋還有更多種改法,可廢物利用還能學到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