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ASUS N53JQ 開機燈號在閃碩

楼主(2016-10-04):
筆電異常已經有兩個月了
最近出現這狀況
開機燈號在閃(紅圈處),慢慢的在閃.
然後就......一直在閃,最後都是電源鍵強制關機.
那個燈號在閃的意思是?
按電源鍵後就這樣了,這時NB風扇都還沒轉.

右上角的燈在閃

右上角的燈在閃

网友:
問你ㄚ~~筆電是你的居然不知道那燈號在閃啥意思的?!
那就送華碩吧~

网友:
ASUS N53JQ除了所使用的Intel HM55晶片組具有顯示功能外,同時還搭載一張NVIDIA獨立顯示卡,所以筆記型電腦會偵測工作環境的需求,並在兩款繪圖處理器(GPU)上自動切換,藉以達到效能與省電兼具的效果。當白燈亮起時,表示目前使用的是獨立GPU;而當藍燈亮起時,表示使用的是晶片組內建的GPU
如果出現問題可考慮更新官網的驅動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