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T TQ-90 無鉛烙鐵過熱卡住

楼主(2016-10-04):
GOOT TQ-90 快速加熱陶磁無鉛烙鐵 是個好工具! 最近要焊接時常前端無法黏合焊錫

換烙鐵頭時卻發生 發熱器護套與烙鐵頭卡住 ! 不知各位痞友工具用久會不會有此現像 ?

暴力拆除後也不知中間的零件有沒有在單賣 ?

网友:
有喔,

大概一年前還在花蓮的時候去電子材料行買過,

我相信其他地區應該更容易買到,

不過價格的話已經忘光光了,

网友A:
在網拍找找 "烙鐵套管 TQ-90" 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網拍找找 "烙鐵套管 TQ-90" 就可以看到了!

找到了,一個65元 !! 感謝 !!

网友:
卡住的現象我常發生,因為高溫長期使用下金屬產生氧化物,這些東西積少成多就會造成卡住的現象.
所以有些說明書會提到要打開來做清潔保養.
非溫控烙鐵的確比較容易出現類似的情況,因為通常溫度比溫控型來的高.

网友:
這些全部是耗材

通常當你用到要換鉻鐵頭時,套管是要一起更換的 (尤其是有瞬間加熱的)

大家多一樣,多是卡死的,不用糾結

============

除非是你常常有拆不同鉻鐵頭替換使用,這樣就可以延長卡死現象

再不然就是要很勤奮的一個月至少一次的拆開,上耐高溫的油保養

网友:
小弟是用TQ-95,也會遇到這種情形。
用久了多半後遇到這樣,套環與套筒卡在一起。
這種兩個得一起換。別無他法。

网友:
每隔一段時間拆開清潔,就可以避免卡死!

网友B:
我是有空時WD40+用敲的,不然就請同事用酸幫忙咬掉,沒空修就換新的,
有塗過高溫油膏,新加熱時會冒煙有點臭
烙鐵頭無法黏合焊錫我用他們家的'焊嘴再生劑BS-2"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有空時WD40+用敲的,不然就請同事用酸幫忙咬掉,沒空修就換新的,
有塗過高溫油膏,新加熱時會冒煙有點臭

想到冷凝器的藥水專門咬水垢、銅鐵削。下次丟進去試試。

bs-2 好像是個不錯的東西。下次試試。

以上的大大感謝你們的建議。目前已換零件正常使用。謝謝

网友:
陶瓷鍍層頭的好像會比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