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硬碟维修與數據恢復"載點

楼主(2016-10-05):
下方連結是hankhu 提供的文獻︰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36-1-1.html

但是後來空間被刪除,很多想下載的人都無法下載,請問有沒有會員有留?讓我放上論壇的空間,造福其它會員。

网友A:
這個當初我好像也沒下載到,
不過我這剛好有相關的文件不知是不是一樣的, 不知對老大有沒有幫助

檔案有點大
硬碟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當初我好像也沒下載到,
不過我這剛好有相關的文件不知是不是一樣的, 不知對老大有沒有幫助

謝謝提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相同,不過就先用這個頂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當初我好像也沒下載到,
不過我這剛好有相關的文件不知是不是一樣的, 不知對老大有沒有幫助

雖然不一樣,不過內容多大同小異

其實這些以現在來探討,多只能算是當作以前的常識看看了解一下,硬碟以往的歷史及維修

現在的硬碟基本上多已經完全不適用了.

就像ISA時期針對可download使用的俄文版 PC3000 當初我還是大陸論壇硬碟討論區,唯一寫出完整的繁體中文的安裝教學及設定(包含: 硬體主機板的限制及使用方法 & device設定)

但以現今來說,這類工具多需花費很多錢購買正式版的硬體及軟體方可正常使用(缺一不可)~~但是最大的問題在於,現今的市場太小不管是維修硬碟或是資料救援~多逐漸被雲端硬碟方式所取代

硬碟現在多使用  HDDpro ,  CrystalDiskInfo , HDDscan ...等測試軟體,直接看硬碟健康狀況,只要是亮"黃燈"警告~就是直接更換一顆硬碟

現在的硬碟說死就死,也不再是只有單單壞軌or弱軌老化問題.

即使你用HDDLLF4 唯一一款支援windows的low format軟體去low format HDD,或許可讓一些弱軌變成可正常讀取,但是通常這顆硬碟也撐不久&不知何時就會再見,簡單來說心理補償作用比較大

另外就是現在硬碟容量算"T"B,以前一顆300GB以上的HDD 你光scan就要花費很.....................久
那 1TB以上 呢?

硬碟現在多是當耗材使用了

网友B:
我之前那顆硬碟就掛了,不然就可以再放上來
之前也有好多人私下跟我要過這份資料,可惜的是我那顆硬碟掛了,連我一堆液晶資料和客人資料,及我兒子小時候的相片也都在裡面,目前正在找電路板,看看有沒有得救

网友C:
請享用

硬盤維修與數據恢復標準教程.pdf: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fQNk27z4

再加一個

硬盤維護與應用奧秘.pdf: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Ky7pRdYu

网友:
即然送上,我就不客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享用

硬盤維修與數據恢復標準教程.pdf:

因為論壇空間已經越來越不夠了,所以我把它上傳到我們的nas,別見怪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那顆硬碟就掛了,不然就可以再放上來
之前也有好多人私下跟我要過這份資料,可惜的是我那顆硬碟掛了 ...

哪一顆的電路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那顆硬碟就掛了,不然就可以再放上來
之前也有好多人私下跟我要過這份資料,可惜的是我那顆硬碟掛了 ...

1.如果硬碟掛掉前,有出現讀取緩慢現象,那就不是電路板問題

2.硬碟突然升天抓不到硬碟(升天前無異常),這就是電路板故障機率很大

其他如碟盤及硬碟讀取頭也是有機率NG的

維修法多是找一顆"良品"同型號同韌體分位的硬碟,去拚回你NG的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如果硬碟掛掉前,有出現讀取緩慢現象,那就不是電路板問題

2.硬碟突然升天抓不到硬碟(升天前無異常),這 ...

是突然某一天就讀取不到了,經判斷應是電路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一顆的電路板呢?

是這一顆

网友:
http://www.azofreeware.com/2009/03/recuva-124399.html

硬碟救援

http://zhtwnet.com/wise-data-recovery-3-72/

檔案救援

兩種我都用來幫別人救過一些檔案 都還不錯用

网友F:
WD的電路板 我找到一塊 還有一塊失蹤了 大大有需要嗎 ?

好壞不確定歐 拆下來有一段時間了 拆之前 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WD的電路板 我找到一塊 還有一塊失蹤了 大大有需要嗎 ?

好壞不確定歐 拆下來有一段時間了 拆之前 是 ...

謝謝大大,你這塊似乎 和我的不能共用的樣子

网友D:
目前就只看到綠標的這一顆~

楼主:
拿了你好幾樣東西,終於輪到我有你要的了,這一個硬碟我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了你好幾樣東西,終於輪到我有你要的了,這一個硬碟我有。

老大你千萬別跟我說你去硬生出來的喔
你這顆情形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千萬別跟我說你去硬生出來的喔
你這顆情形是?

這顆怎麼樣我是忘了,這款WD 綠標硬碟我一共有3顆,多年前同一時間購買,第一顆裝滿A片,不不不......不是啦!是裝備份的資料,不過在幾個月前某一天我要拿出來用時卻壞了,壞的情形我忘記了,反正就是放到壞掉就對了,我剛剛就一直在找第一顆硬碟,不過暫時找不到。
第二顆硬碟就是17樓照片這顆,這顆硬碟原本是裝在一台電腦使用,一個月前讀取很慢,就拿出來測試,我用原廠的程式做填零之後測試是有過,不過就先放在一旁。
第三顆目前去向不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顆怎麼樣我是忘了,這款WD 綠標硬碟我一共有3顆,多年前同一時間購買,第一顆裝滿A片,不不不......不 ...

那等你確定找到是壞的再送我就好了,這顆你還是先留著用,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就只看到綠標的這一顆~

這顆我也不確定是否能共用,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等你確定找到是壞的再送我就好了,這顆你還是先留著用,謝謝你

有用就拿去吧!搞不好能救回你的硬碟就值得了。
救不回的話你就賠我一個全新的4T 企業型硬碟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用就拿去吧!搞不好能救回你的硬碟就值得了。
救不回的話你就賠我一個全新的4T 企業型硬碟也可以...... ...

啊~~~~~~~~~~賣啦
4T企業型的貴33耶,比我小孩的相片還值錢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賣啦
4T企業型的貴33耶,比我小孩的相片還值錢耶,哈哈

看要怎麼拿再跟烏骨雞學姐說,我把硬碟拿給她了,若能把硬碟救回來什麼都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要怎麼拿再跟烏骨雞學姐說,我把硬碟拿給她了,若能把硬碟救回來什麼都值得。 ...

感謝你

网友:
在朋友的中古商,也曾經撿過不少硬碟,總歸起來,硬碟除了壞軌以外,WD跟Seagate的硬碟,線路版和硬碟本身的接點並無電鍍防鏽措施,也就是赤裸裸的銅質接點,日子一久,難免有氧化現象。請看我存放的硬碟,為了拍照,特意找了一棵放了兩年以上的。

這個其實有些氧化而已,撿到的嚴重的甚至接點完全變黑,只有接觸點一些些稍微亮。

有經過處理後的情形

圖片經過壓縮,或許看不太出來,拆開看一下就知道了,將氧化物處理掉,會有驚喜的,耶....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