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ASUS VH202 LCD 開機畫面很白有條紋 通常是哪出問題

楼主(2016-10-05):
ASUS VH202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們

LCD剛開機時畫面很白有條紋    圖1

幾秒後會清楚一點 但字型有點模糊   圖2

通常是哪出問題

排線 圖3 拔插過  會是這排線問題嗎

不知哪能買到這種排線來測

网友A:
主旨改一下吧! ~ 把廠牌及型號補上:ASUS VH202

圖三: 左1,4,5,6,7,8腳

很明顯不是有氧化現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旨改一下吧! ~ 把廠牌及型號補上:ASUS VH202

感謝大大告知

我把圖3排線拆下  重放圖

剛用用接點清潔劑 去氧化  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告知

我把圖3排線拆下  重放圖

已氧化用接點清潔劑沒用

你先用小學生鉛筆用的~~橡皮擦~~先擦金手指氧化部分

再用接點清潔劑噴在布上擦金手指~讓金手指沾滿該清潔劑

最後用"乾布"擦乾淨

Good Luck

网友B:
真的沒辦法去除氧化物,
提供我的方法:
最最下策...
用銅刷刷除,
再上薄薄(一點點)的油脂..

楼主:
已清潔金手指  但狀況 一樣

网友C:
請參考這一篇
[液晶電視] 畫面異常綁定工法-逼螺絲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這一篇
[液晶電視] 畫面異常綁定工法-逼螺絲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

有試過加墊片 增加 接觸面

也是一樣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沒辦法去除氧化物,
提供我的方法:
最最下策...

清潔過  用電表測量 每個金手指  都有倒通

网友:
可能是插拔不當造成金手指接觸不良 有可能插座也有問題 ?

网友:
這個問題,在下曾經遇過,當時就是單純的把金手指的地方,用橡皮擦將氧化的地方擦拭過,就完全解決,看起來這個現象的解決方向,應該都被上面幾位高手說過了,如果還不行,恐怕就是面板的問題了

网友:
這種線 是 軟排線。最近我的面板也是搞到變白屏。

楼主:
軟排線 我已用乾淨   有時會突然正常很清楚  沒多久又一樣有線條出現

楼主:
不知有無大大  有多於 圖3這種排線  可借我測試看看 ^^

网友:
我會按壓軟排看看畫面有沒有變化

网友:
氧化部份要確定已清除淨,接點複活劑噴一些,不要噴太多,太多反而會有問題,再用乾淨布或衛生紙摖拭,只要有薄薄的油脂在上頭就好,如果還沒有好,面板不良可能就是凶手.

楼主:
有是過按壓排線  都沒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