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187的屍體 貪便宜的後果

楼主(2016-10-05):
看到有人賣這個東西  看一看  零件湊一湊 還划得來
外殼螺絲四個 基板螺絲兩個 保險絲兩個 電池倉接片少一片 探ˋ針沒有 檔位開關的旋鈕沒有
看來都好解決  結果找遍兩岸各大賣場 竟然都沒有  連仿品或二手的都沒看到
有沒有哪個型號的旋鈕可以代用啊

网友A:
只是有疑問?
為什麼會這樣賣,
省稅金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有疑問?
為什麼會這樣賣,
省稅金嗎?

壞掉的當零件賣  高招 !!  可以學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壞掉的當零件賣  高招 !!  可以學起來....

旋鈕可以改用電器的旋鈕嗎?
回收場去繞一繞...

組起來能用嗎?
不知道原來故障的原因..

楼主:
賣家是說  全部檔位都可以測量  精度就不敢保證了
這些是他殺機之後剩下的

网友:
那麼厲害,分解成那樣

网友:
你又不是專業的買這些零件不會是想組一台吧

去買二手成品比較好

网友C:
重點是....買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點是....買多少錢?

4.5K  從日本標來的

网友:
花近一半的價格買這些

不如直接找2手品,不然再存一些,也能搞新品了!!!

网友:
不知是樓主搜尋的關鍵字不對或要求太高,好奇去 TB 找了一下樓主缺的料件都有在賣,大都不是原裝的只要跟 FLUKE 扯上關係即使是對岸本地開模生產的都賣的不便宜,這個結節骨眼先求有不要讓此機晾在那裡。

唯一有疑問的是那個旋鈕
只有這款 111 用的旋鈕,不知外徑尺寸差多少小了點就將就用大了就削一點,但是確定中軸六角柱能與其他零件結合。

FLUKE 的保險絲有很多款如用非原廠型號常有電流測試誤差偏高的問題,這物如想買正廠的在 TB 買要千萬小心或是花大錢在台灣儀器店買。

希望能趕快看到組合好的樣子,再測一下精度是否有跑掉。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考慮用六角坂手代替旋鈕,畢竟檔位從lcd看的到,不用怕轉錯燒電表

网友:
個人電錶當然價格高,精密度也會較好,功能也較多,但買來組裝出來效果不知如何,組裝完成後是否所有功用都能使用....是需考慮清楚

网友:
這樣購買任何電子產品,
很冒險!!
賣家能保證:
組裝後能用嗎?
太多的未知數..
還是買個二手都划算...

网友:
若是用來做技職電子/電工科的教具,那分解出來的零件一一黏在板子上,倒也富教育意義。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K  從日本標來的

我從日本買二手完整的87-5,全配件都附4k多一點點。

您買的那位賣家,評價也不低,也沒有負評,理論上電表應該正常。

--------------------
請問187跟87-5哪個比較好用,日拍那台我想要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從日本買二手完整的87-5,全配件都附4k多一點點。

您買的那位賣家,評價也不低,也沒有負評,理論上電 ...

該不會當初和我競標的是你吧
其實當初在標的時候 他上面寫的缺件 除了檔位轉盤其他都好買
而且評價不差  所以想就標了吧
買之前稍微查了一下價格  ebay 大約都在300鎂上下  加稅金運費  太超過預算
這台經過處理校正過後已經可用了 總花費約7500

其實還有看到9800元的289和12000元的VT2

您的87V只花了4000左右 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該不會當初和我競標的是你吧
其實當初在標的時候 他上面寫的缺件 除了檔位轉盤其他都好買
而且評價不差   ...

沒有啦,我只有標87V。
4000元的確超值。
您是請人代標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啦,我只有標87V。
4000元的確超值。
您是請人代標的嗎?

是啊  雖然我有日本雅虎帳號  可是付款方面  我並沒有日本銀行的口座
運輸的方面  我也沒有日本地址可以代收
所以就利用代標了
還是您有特別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雖然我有日本雅虎帳號  可是付款方面  我並沒有日本銀行的口座
運輸的方面  我也沒有日本地址可以 ...

我是自己刷卡及自己的收件地址。
但我是到日本才辦的。

网友E:
花4.5K買零件機回來東湊西湊 ? 我看不要湊了,我這有一台七成新以上的87V,有興趣3.5K讓給你收藏玩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花4.5K買零件機回來東湊西湊 ? 我看不要湊了,我這有一台七成新以上的87V,有興趣3.5K讓給你收藏玩 ! ...

我要,謝謝

网友:
對岸可以買到報廢練手的187,如這個賣家賣的,50元一台,內部沒拆,不過你要的轉盤不缺

楼主:
看一下回來的樣子
已重新校正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一下回來的樣子

已重新校正過了

送去修跟校正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去修跟校正了啊?

是啊  看著一堆的零件
一間一間問還是有人有料可修
不過本來想花六千搞定
還是超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看著一堆的零件
一間一間問還是有人有料可修
不過本來想花六千搞定

因為這台本身就不是屬於低階的電表
所以零件都不是很便宜~以後還是直接買成品(除非非常有把握有零件)還不用繞這麼一大圈

网友:
請問這台與87-5很大差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