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VORNADO循環扇開關斷裂維修

楼主(2016-10-05):
公司的不知型號VORNADO循環扇被老闆用吃奶的力氣把開關轉裂,
趁他出差偷偷把他拿來修理一番,
先把風速開關請下來,上完AB膠再用美工刀劃痕增加抓力,
再換10分鐘塑鋼土上場
,
組回去後放個半小時試轉開關,
沒問題明天就能交差了.
PS.話說這風扇怎麼那摸貴啊!!

网友:
恩~這個 idea  不錯喔~要學起來用。

网友A:
因為它是循環扇(近幾年的產品),
用於冷氣房循環空氣,
這種風扇吹不涼(直吹),
有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功能,
看外型漂亮就買了...
我就拿到一隻,
用的人跟我說吹不涼,
直接送.....

轉軸是否有用油潤滑一下,
因為會裂成這樣,
是不是開關軸有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是循環扇(近幾年的產品),
用於冷氣房循環空氣,
這種風扇吹不涼(直吹),

開關很輕很好轉,應該是倒地碰斷的,底下的腳墊沒放對到位置又踩到腳架的話很容易倒,那幾個腳墊是活動的.

网友:
要學起來用

网友:
筆記筆記~~~

网友:
換個穩一點的底座好了,原廠設計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它是循環扇(近幾年的產品),
用於冷氣房循環空氣,
這種風扇吹不涼(直吹),

請教大姐大...
這種所謂的循環扇...和一般的電風扇有何差別??(為什麼貴這麼多)
您說"這種風扇吹不涼(直吹)"??...一般的電風扇不也是直吹嗎??(只是會擺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很輕很好轉,應該是倒地碰斷的,底下的腳墊沒放對到位置又踩到腳架的話很容易倒,那幾個腳墊是活動的.

腳墊應該要做固定的n_067|
通常應該在腳座下方打洞....讓腳墊平均分布
(腳墊上方有凸起..剛好卡在洞中)...

看1樓的圖片....感覺風扇的重心不在中央...好像很容易傾倒n_04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姐大...
這種所謂的循環扇...和一般的電風扇有何差別??(為什麼貴這麼多)
您說"這種風扇吹不涼(直吹 ...

循環扇:
「漩渦狀導流罩」能使風扇吹的風更集中及更遠,
它的風罩式螺旋式及葉片也設計的不同,
近距離無法感受涼意,
所以適合在冷氣房..
「一般風扇」的表現比「循環風扇」好,
能帶動氣流範圍較廣..
像無風葉的風扇,
因送風風葉的設計(渦輪式)及大廈扇
也較適合有安全考量及冷氣房用,
其吹在身體都不夠涼,
個人試過多種風扇,
在一般環境下,
覺得"立扇>箱扇>大廈扇>無風葉的風扇>循環扇
以上風扇我都有,
所以特愛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環扇:
「漩渦狀導流罩」能使風扇吹的風更集中及更遠,
它的風罩式螺旋式及葉片也設計的不同,

感謝大姐大的說明....
原來風扇還有這麼多的學問n_067|
老灰狼都是用"資源回收牌"的...從來都不知道這些...
我只玩過...立扇, 箱扇,大廈扇, 水冷扇...
改天來問問回收阿伯...找支循環扇來玩玩n_044|

网友:
我都用不要的尖烙鐵頭,加熱後,在塑膠表面畫溝,再填膠!